业余搞的LPC1768WAV播放器,可以输出16bit的i2s,24bit有问题!

楼主(2014-02-28):
本人略懂编程,手痒想搞个WAV播放器玩。之前的U盘播放有问题,断流,目前已经基本修改好了,属于软件设计问题(没啥开发经验,就业余玩玩)。
主控是LPC1768,刚好手头有这个片子就用了。I2S配置为32BIT发送,16bit,44.1KHZ和48KHZ目前看来没啥问题,想试试24bit,48khz的文件,但发现播放时间大于文件实际的时长(当然dac输出是噪音)。
目前采用32bit的I2S配置,16bit文件填缓冲区时:2个字节填数据,2个字节填0;
                                    24bit文件填缓冲区时:3个字节填数据,1个字节填0;

希望各位给指点一二!

网友:
好像没啥问题

楼主:
搞不懂,我也觉得莫名其妙的,肯定是那里有小问题!

楼主:
真没人愿意指点下?

网友:
看你描述看不出问题,如果自己实在看不出程序有问题,只能上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时钟频率数据位 一个个看,肯定能找出问题来!

楼主:
谢谢!用示波器器粗略看了看波形,各个频率均正常,只有空了用特定的数据仔细看看了。

楼主:
刚刚调了24bit 48KHZ,可以正常输出I2S了,晚上接上DAC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调了24bit 48KHZ,可以正常输出I2S了,晚上接上DAC试试看!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像比STM32F105的工作频率高,不知道能不能输出24BIT,192K的?

楼主:
其实编程我也属于业余选手,功能都是搭积木慢慢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优化和技巧,其实很多地方不合理,只是功能实现了。还需慢慢来完善!等空下来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像比STM32F105的工作频率高,不知道能不能输出24BIT,192K的?

这个1768I2S 只支持到 24bit,96KHZ。目前的的程序优化不够,SD卡的读取速度播放24bit,48KHZ貌似够了。USB读取速度在48K貌似可以,96KHZ时读取速度跟不上,对USB协议不了解只是用了官方的驱动!

楼主:
板子较脏,菊花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各位随便看看吧!
主控

时钟

网友(2014-04-01):
你好,我也在做lpc1768的wav播放器,做到从sd卡上读文件有点卡住做不下去了  ,能把你的文件发给我参考一下么?

网友(2014-07-24):
提示楼上的:使用乒乓算法从U盘或者FLASH中读取WAV数据,然后使用DMA把数据送到DAC 。我做出来了,公司的产品上要使用,效果非常好,以下文件毫无压力。

网友(2023-06-14):
引用 楼主:
板子较脏,菊花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各位随便看看吧!
主控

你好,问一下,晶振频率切换使用的哪个芯片作为开关频率切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