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Z 无刷电机(已解决)

楼主(2014-02-28):
使用KE02做无刷电机控制器,使用FTM2的互补模式驱动,以前没做过BLDC的驱动。A,B,C三相,在互补模式下,怎样才能关断其中一相呢?(比如,导通A-B,要如何关断C呢?原理图中的三个MOS是N&P(1N1PP))

网友:
刚试过,用 pFTM->CONTROLS[Channel].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A_MASK);这条语句,可以停止不让PWM输出!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楼主你好,请看RM的这一节:

OUTMASK这个寄存器就是用来屏蔽输出的,所以如果你想关掉其中两个通道,可以直接将他们对于的OUTMASK位给置1.

楼上的回复是将通道模式给转了,实际不是很实用,因为如果你要开启,你还要重新配置通道模式。
OUTMASK可以用来控制BLDC电机的。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