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上用一般有哪些手机卡通讯模块?各位给推荐推荐

楼主(2014-02-28):
今天老板突然想让我们给家里的仪表加上远程抄表功能,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想找点资料看看,
各位有做过的能给说说工业上一般常用的手机卡模块有哪些?
只用到流量上传数据到服务器上,不要短信功能,数据量不大,
要求用户随时可以读取实时数据
CDMA的模块好点还是GPRS模块好点?(主要是功耗和信号覆盖度方面)
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顶顶,没有朋友推荐么 ?

网友A:
去找成品DTU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功能。自己从模块做起,没有半年一年很难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成品DTU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功能。自己从模块做起,没有半年一年很难稳定。 ...

确实,DTU这个特殊用户需求的时候我们也在用,
这个只要设置好一般都行
现在老板想把这个集成在自己的仪表里面,
毕竟买现成的DTU价格还是蛮高的
自己做成本能低些。

不过老板不会单独招一个人来做的,
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找资料,先评估下自己能不能做 。。。

网友B:
关注下 电表上面成本控制很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注下 电表上面成本控制很严吧。。

最便宜:有方的GPRS模块!
中等:SIM900
比较好的:Tel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有方的GPRS模块!
中等:SIM900
比较好的:Telit

这三家在工业上稳定性都不错么 ?

网友A:
还真有不少做电力的客户直接用DTU的,有的用成品,有的订制,正好手里还有一个没签合同的订制DTU,可以发几张图看看。

整机外壳,安装在电线杆上的

DTU就在外壳底部的防水盒中

来张DTU的近照

用的是有方的方案

网友:
从成本的考虑话, 用 展讯,或者 联发科 的手机芯片来做, 功能强大,集成度也高一些

网友:
这不是大帽子吗?

网友:
老板都发话了,直接用成品的DTU 估计要被K 了,
给你推荐 SIM900A ,这个模块特点是使用的人多,开发资料多,价格便宜40元左右一个,稳定性也可以,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家在工业上稳定性都不错么 ?

电力行业常用的三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不少做电力的客户直接用DTU的,有的用成品,有的订制,正好手里还有一个没签合同的订制DTU,可以发几 ...

为啥看不见图片呢 ?

网友:
SIM900+stm32透传,稳定版方案600出
Q2686
SIM900
等比较适合应用

网友(2014-04-11):
我们家有多款2G模块,GSM和CDMA都有,可以加Q发资料给你321977362

网友:
顶一下!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