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交流电压问题

楼主(2014-02-28):
现在从市电交流信号采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使分压后的电压值在5V以内,以供单片机检测,此电路用于检测不同市电电压,比如110V,220V等。因为分压后的电压是交流信号,不知如何采样(我意是在峰值附近采样)才能准确判断出不同电压值的市电?不知有没更好办法,请指教。

网友A:
半波整流到直流,直接采直流电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到直流,直接采直流电压如何?

整出来的直流分压检测是可以,但是会多一个电解电容,增加点成本,有没其他更好的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到直流,直接采直流电压如何?

且100V跟110V整流分压后的电压分辨率够不够还是个问题

网友:
整流后,电阻分压,类似检波电路,100V跟110V的差异仍然是10%!

网友B:
我擦, 就三摩元。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亲? 加点价吧,哈哈。

网友:
同步采样然后做FF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 就三摩元。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亲? 加点价吧,哈哈。

加5个莫元吧,呵呵

网友:
分压电阻以ADC参考电压的一半作为地,结合适当的电阻就可以采样完整的波形,然后做FFT

网友:
做FFT有点儿夸张了,完全没有必要,转换成直流,是最简单的办法!除非你的精度要求非常高,超过1%!

网友:
如果电压相差比较大,比如你说的110和220V,只要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后分压加电容滤波送入单片机ADC或比较器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5个莫元吧,呵呵

四个字,峰值检波,亲。

网友:
不用PT隔离?做什么东西,加个电容还嫌提高成本,搞的这么贫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字,峰值检波,亲。

网友B:
这就把莫元给我了,嘿嘿,受之有愧,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把莫元给我了,嘿嘿,受之有愧,问题解决了吗?

网上查了下峰值检波,好多需要诸多硬件配合,准备利用AD延时采样峰值的方法来判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出来的直流分压检测是可以,但是会多一个电解电容,增加点成本,有没其他更好的办法啊? ...

什么设备 一个电容还要扣?大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备 一个电容还要扣?大批量的?

小家电控制板价格压得低的

网友(2014-09-12):
电阻分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