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直流电如何稳压?

楼主(2014-02-28):
DC电压的变化为1V-20V,电流的变化为200ma到2A,   想做下稳压,稳到9V,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还请赐教!!!!!!!

楼主:
怎么只有看得,没有回复的。。。。。。。。。。

网友A:
楼主电压变化后 的范围是多少伏没说  。不会是1-20V吧   如果是的话肯定要升压在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压变化后 的范围是多少伏没说  。不会是1-20V吧   如果是的话肯定要升压在降压 ...

1-20 就是变化后的电压。

网友:
不会是随机变化吧又是要升压,又是要降压的,不好玩

网友:
串二极管再接个大电容,后面就可以干活了

网友:
LTC3789 。

之前给别人做过一块电源板,升压、降压通吃,但它的输入范围是 4V to 38V,1V有点低了。

网友:
先升压然后给电池(超级电容)充电,然后稳压输出

网友B:
看情况,6楼的方案或许可以用。简单。

网友:
肯定要升压降压了,
不过最低1V,有点困难吧。

楼主:
升压了,调到12-70v了,后接10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6楼的方案或许可以用。简单。

哈哈!支持

网友:
1-20V电压变化频率如何,酌情试试6楼的方案

网友:
6楼的只能升吧???

网友:
你9V输出电流多少也没有说。
输入是DC还是什么也没有说,。。。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