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机怎么拆下来?据说转速高但是扭矩很小,用处不...

楼主(2014-02-28):
手里有好几个坏硬盘,想废物利用一下,但是什么都完美的拆下来了,就是这个电机没办法,求指导。
又搜索了一下,说硬盘电机转速虽然比较高,但是扭矩很小,用处不大,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A:
翻过来可以看到有个挺粗的轴,那就是电机主轴,拿个钉子就能给砸出来,电机就出来了。

网友B:
好奇楼主的背景色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过来可以看到有个挺粗的轴,那就是电机主轴,拿个钉子就能给砸出来,电机就出来了。 ...

好难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的背景色怎么设置的

你看这个好不,编辑器上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过来可以看到有个挺粗的轴,那就是电机主轴,拿个钉子就能给砸出来,电机就出来了。 ...

是这个部位吗?好难砸啊。

网友:
结构和电脑散热风扇电机有些外观类似。

网友C:
别砸了,你这个是一体的,砸下来转子和定子就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砸了,你这个是一体的,砸下来转子和定子就分家了

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

我有已经拆开的那种,还好几个

楼主:
来点照片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已经拆开的那种,还好几个

是我这种吗?怎么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我这种吗?怎么拆的?

不是,是可以分开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可以分开的那种

哦,明白,不较劲了,盘片、磁铁留下,剩下的已经扔了。

网友:
那电机里的轴承可是好东西啊,

网友:
整个硬盘总功耗才几瓦,这个电机的力度比CPU散热风扇都不如,拆了也没啥用。

网友:
用来做棉花糖不错
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
光驱的电机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