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石英晶体基片的振动频率?

楼主(2014-02-28):
是这样的有普通的石英晶体基片她的固有频率是60mhz
我怎么才能测出来他有没有变化呢?
直接用频率计接晶振引线能够测量吗?

网友:
我以前用频谱仪  天线直接放到壳上就很强的信号了。

网友:
再找个找个标准信号源,插示波器上面看李莎宇图形,一眼就能看出频率一致不一致

网友:
>> 直接用频率计接晶振引线能够测量吗?

不能。楼主要搭一个大约是 60MHz 的晶振电路,接上要测的晶振,然後用频率计测量频率。

网友A:
60MHz一般都是泛音晶体了,而且晶体有串联和并联谐振点,看你实际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MHz一般都是泛音晶体了,而且晶体有串联和并联谐振点,看你实际怎么用了。 ...

我现在是要做一个检测 晶振频率变化的东西。

如果这种石英晶体不能直接测量频率,那么该如何设计前端让晶振起振电路啊

网友B:
给你找到一个电路,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到一个电路,你试试吧。

谢谢 我看一下

网友:
http://www.qsl.net/g3pto/xtest.html

网友:
大侠提供的键接是专门用来测晶体基频的。楼主60MHz的晶体应该是泛音的。看作者原文:

"I decided it was about time that I checked out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ies of these crystals, they are mainly marked with either their overtone frequency or their final multiplication frequency. "

"我决定是时候去检查这些晶体的基本频率,因它们大多是标示其泛音频率或经倍频後的最终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