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循环里,怎么让一段代码只执行一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

楼主(2014-02-28):
用c写。。。
for(;;)
{
   fun1();
fun2();

   }
fun1()
{
   LED_Fill(0x00);   //只让这条执行一次
    其他语句
   }

网友:
进入之前设计个标志,执行后清除

楼主:
这个不太适合 是这样的
for(;;)
{
  fun1();
fun2();

  }
fun1()
{
  LED_Fill(0x00);   //只让这条执行一次
   其他语句
  }

网友:
flag = 1;
for(;;)
{
fun1();
fun2();
......
}

fun1()
{
if(flag) { LED_Fill(0x00); flag = 0;}
......
}

网友:
看楼上写的

网友:
樓上正解!

网友:
一个非主流的想法

找一个一个用不到的中断或异常

需要执行时,软件触发一下

适合中断向量比较多的单片机

网友:
顶6楼,设标志位是比较直接有效的。

网友:
for(;;)
{
  fun1();
fun2();

  }
fun1()
{
  Switch(a)
    {
    case 0:
        LED_Fill(0x00);   //只让这条执行一次
       a=1;
     break;

     case 1:
        其他语句
     break;
     }

  }
a是全局变量
什么时候想下一次再执行LED_Fill(0x00);把a=0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只有想到标志位的办法,不过实现起来除了用全局变量,还可以使用静态变量的方式哦。

网友:
for(;;)
{
  fun1();
  fun2();
}
fun1()
{
   static unsigned char MyStep = 0;/* 执行步骤标志 */
   if(MyStep ==0)
  {
    LED_Fill(0x00);   //只让这条执行一次
    MyStep++;/* MyStep == 1 */
  }
  else
  {
     ;/* 随便用 */
  }
    其他语句
}

网友:
可以定义一个标志位!!  只要执行了这条函数之后标志位 Flag=0;   判断标志位  只要为1就执行fun1  为0就不执行!!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
把这段程序做成一个单独的任务,调用一次就行了,调用时把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中执行,执行一次就删除此任务。可以用下面三种方法停止此任务的再次执行。
ADD_Task(clearscreen,1,0);//添加任务 后面的三个参数分别是(清除屏幕 1毫秒后开始运行此程序 只运行一次此程序) 或者,在程序中添加一条,运行完程序后立即删除此程序:AtonceDelete =1;//立刻删除当前程序 或者在程序的后面 加上一条删除程序的语句 Delete_Task(clearscreen);//删除任务

网友:
一般用标注位来做,

网友:
加条件判断就行了啊

网友:
用c写。。。

fun1();

for(;;)
{
fun2();

//--------fun1放在外面即可。  既然只执行一次,为何要放在循环里???????????

网友:
围观求解释,先学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