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控制器项目外包

楼主(2014-02-28):
  详情请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401410,STM32+CPLD方案可以变更为STM32+专门的运动控制芯片,有意站内联系!

网友A:
一般PLC不是都有脉冲功能么?为什么还要用其它单片机或CPLD?
单独用单片机也可以达到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LC不是都有脉冲功能么?为什么还要用其它单片机或CPLD?
单独用单片机也可以达到要求啊 ...

一般的PLC频率只有100K,特殊的才有200K,这么低的频率,精度设高点,速度又跟不上了。

网友B:
一年后再顶起的,项目估计拿不到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年后再顶起的,项目估计拿不到啥钱

  如果要很多钱,是没有,但是基本项目费用是有预算的,如果想靠这个发财,我承认我承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考虑通讯控制试试

   步进/伺服一般都不具备通讯控制运转。

网友:
又看了一回LZ的需求,直接伺服或者带通信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实现了吧.
现在很多驱动器都做的有类似于简单运动控制的功能.

网友:
难道没有现成产品吗?一年了还没搞出来 汗。。。

网友D:
如果能找到现成的、合适的(价格便宜的) 伺服驱动器, LZ可能也不会再次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找到现成的、合适的(价格便宜的) 伺服驱动器, LZ可能也不会再次发帖了... ...

   主要是原来的开发费用无法承担,所以一直就没有关注了。

楼主:
  这是什么控制器啊?

网友:
单片机+fpga实现起来应该比较容易,我上面是第一次接触fpga用2个星期时间做的就用了一个xc3s50an

网友E:
做IGBT驱动板测试用的

网友:
三菱的话,可以用B系列的伺服,是总线的,但脉冲速率只有200K,OMRON的话,用H系列的,有两路可以1M的脉冲速率,价格不贵 ,也可以用ETHERCAT总线的,那个是新型的TCP/IP通讯,很多大公司都有这种伺服驱动和步进驱动,比如OMRON,倍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IGBT驱动板测试用的

  我的项目不是做驱动器,是做来控制驱动的控制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发脉冲的装置,所以没那么复杂,简单点STM32+专门的运动控制芯片,不过成品成本会高些,一个运动芯片都要150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伺服一般都不具备通讯控制运转。

错了,用串口控制三菱的,我用VB写上位机控制过,三台伺服,但效果不好,可能我的功底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用串口控制三菱的,我用VB写上位机控制过,三台伺服,但效果不好,可能我的功底有限 ...

  你看看通讯能否控制三菱MR-JE,如果可以再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通讯能否控制三菱MR-JE,如果可以再谈。

MR-JE这个系列没玩过,我瞅瞅看

网友:
找我哈,秒杀

网友F:
现成产品提供,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成产品提供,联系我

  怎么联系你?

网友:
先站内加个好友吧

网友:
可以站内短消息

楼主:
   怎么加好友?

网友F:
看了下加好友权限不够,你留个邮箱,我发你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加好友权限不够,你留个邮箱,我发你联系方式

   290353875@qq.com

网友(2014-05-09):
引用 网友F:
现成产品提供,联系我

请联系我,有需求:717046727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PLC频率只有100K,特殊的才有200K,这么低的频率,精度设高点,速度又跟不上了。  ...

这个是驱动器的问题 ,你选用高精度 高速的驱动呀 采用RS485或是其它通讯控制的就可以了 不要脉冲控制的。
因为那个细分是死的  精度高 速度慢,速度高,精度低!

网友:
2013年 你不是找到人做了吗 怎么又发?

楼主:
那是年底找到的一个人,过完年回来人家由于忙,不做了!

网友:
你看  这个  单纯提高频率是不解决问题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869-1-1.html

楼主:
今天再次顶起,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

楼主:
现在我把要求发上来了,有意的看看。

楼主:
每天来给自己支持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来给自己支持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以前做的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我QQ 1048388,有意请联系,可参考我以前论坛发帖

网友:
楼主从去年找到今年都还没有做呀
其实我倒是有比较好的方案,用单芯片ARM做的,但不是走的串口,和PC通讯不是和PLC通讯,单芯片的方案可以做到500K,支持梯形加减速 S曲线
也有可以输出更高频率的方案,那就是双CPU (ARM+DSP)来实现的,也是和PC通讯,支持插补 梯形加减速 S曲线加减速

我觉得楼主的这个要求不太完善,因为涉及到通信,就比如说控制器和PLC通讯,那么他们之间就需要自定义通讯协议,那么这其中就势必需要包含控制器端的数据处理和PLC端的数据处理

网友G:
而且我看了楼主的要求,先帮楼主贴出来

要功能包括:
                     1:通讯。
                          A:目的:       读取 / 写入运行参数。
                          B:通讯对象: PLC / 人机界面 / 伺服驱动。
                          C:通信接口: RS232 / RS485 / RS422。
                          D:通信协议: RS232 / MODBUS。

                     2:发脉冲。
                          A:驱动对象: 步进电机 / 伺服电机。
                          B:控制参数: 脉冲数 / 频率 / 加减速时间。
                          C:输出路数: 独立可调参数的4路脉冲。
                          D:信号形式: CW+CCW / 脉冲+方向(可选择)。
                          E:信号格式: 差分 / NPN / 5V单端。
                          F:脉冲频率: 最高100K / 200K / 1M或2M三种(可选择)。
                          G:平滑形式: 梯形加减速。
                          H:质量要求: 标准方波,1/2占空比。
                                               频率波动控制在1/2000最高频率以下。
                          I :触发信号: 触摸屏 / 外部信号。
                          J :脉冲监控: a:计数器(对脉冲计数);
                                               b:频率计(测脉冲频率);
                                               c:数据实时上传,上位机显示;

                     3:电子凸轮。
                          A: 基本作用: a: 控制一个圆周上信号发出的先后顺序;
                                                b: 测速。
                          B: 主体部件: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C: 信号格式 : 格雷码。
                          D: 原理说明: a:  把编码器任意位置绝对值信息和360°对应起来;
                                                b:  确定编码器旋转一周所要输出的信号个数;
                                                c:  设置好上述每个信号分别在什么点开始,
                                                     在什么点结束;
                                                e:  编码器转动时,不断的和每个信号位置点做对比,
                                                    相等就打开对应信号,直到转过信号结束的位置点。
                          E: 位置显示:  a: 把360°等分36个点,每个点装一个LED,
                                                     编码器原点转到相对应的点,所在的LED实时点亮。
                                                 b: 输出信号的打开 / 关闭状态,LED点亮的状态及 测速
                                                     速度实时传上位机。
                          F: I/O         :  绝对值编码器输入信号端子做在主板上,输出信号端子
                                                 做在连接器上面,通过连接器连接到端子扩展板和LED板。

                      4:编码器倍频计数。
                            A:基本作用: 闭环控制(检测 / 补偿传动误差)。
                            B:主体部件: 增量编码器。
                            C:输入路数: 独立4路。
                            D:信号格式: 差分 / NPN。
                            E: 原理操作: 信号隔离输入,辨向,4倍频,倍频后计数,实时数据传上位机。
                            F: 归零触发: 触摸屏 / 外部信号。

                      5:逻辑控制功能。
                            A: I /O 数量: 输入不超过30点(不包含编码器输入信号),
                                                  输出不超过20点 (触发脉冲  /继电器 / 状态灯)。
                            B: 模式档位 : 共设置5档模式,上位机选模式。

                      6:试用功能。
                            A: 基本作用 :试用期限 / 分期付款限,设置密码保护。

                      7:信号转换板。
                           A: 基本作用  : 编码器信号格式转换 / 脉冲信号格式转换。
                           B: 差分转NPN / PNP :  4路,跳线选择。
                           C: NPN / PNP转差分: 4路,跳线选择。

还需要这么的IO,那使用PLC是否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接采用PC来做这一部分控制,那样子的话灵活性可以更进一步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我看了楼主的要求,先帮楼主贴出来

要功能包括:

  这个控制板我有两用途,PLC+控制板  或   HMI+控制板,PLC+控制板的时候,控制板不参与逻辑控制,只发脉冲,控制板的逻辑功能只适合有批量的固定控制器。

网友H:
看39楼的描述,,,估计要开发 运动控制卡 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39楼的描述,,,估计要开发 运动控制卡 的节奏,,,

都想复杂了,通信协议直接用三菱PLC的就行,把控制器模拟成三菱PLC,上位机里面直接选和三菱PLC通讯就行,哪里那么复杂的!

楼主:
今天再顶一次,有点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再顶一次,有点急了!

是你想简单了,还是电工想多了呢?明显是你想简单了嘛;
我一眼瞅去,真晕头,茫茫多的要求,就没兴趣往下看了;
你这个东西,没有成品的话,没有一个人专门搞个半年的话,是满足不了你需求的;
都一年了,可想而知,我真的只能祝你好运了;
帮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你想简单了,还是电工想多了呢?明显是你想简单了嘛;
我一眼瞅去,真晕头,茫茫多的要求,就没兴趣往 ...

   你一定没有看完细节要求,做过工控好周边的都说很简单,后面的几个功能单片入门的人都可以轻松做,只是前两个主要的功能,要花点心思,发脉冲就一个分频技术,要控制抖动频率,就要用下小数分频,这个我有成熟的资料可拿去参考,第一个功能就需要对PLC HMI的通讯比较熟悉,就这些,还半年搞定!

网友J:
没法给你留言啊!!这个频率的控制难点不在控制器,而是在驱动那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法给你留言啊!!这个频率的控制难点不在控制器,而是在驱动那一块!! ...

  主要对输出的脉冲频率波动不能大,一般用分频直接做的,发奇数个的脉冲,波动率有10-20K左右甚至更大,,这在实际控制当中,会对做精密定位控制的伺服产生影响,这就需要用到小数分频,我认为我的那些功能基本是搭积木式的,所有的数据交换,共用一个通讯功能,真的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法给你留言啊!!这个频率的控制难点不在控制器,而是在驱动那一块!! ...

  对PLC HMI通讯协议熟悉,或对RS232 RS422 RS485 MODBUS 熟悉的, 有搞过伺服电机类控制的,各工程师朋友请联系,QQ:290353875.

网友K:
东西太多了 怎么也得半年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东西太多了 怎么也得半年起做

  给几个熟悉的人看了,都说1-1.5个月搞定,我自己认为也差不多了,整个原理我都清楚,怎么实现我也知道,不过没搞过开发,只能请人帮忙了!

网友:
1-1.5个月搞定        就找这类人最好     省时间,省折腾          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定没有看完细节要求,做过工控好周边的都说很简单,后面的几个功能单片入门的人都可以轻松做,只是前 ...

呵呵,笑笑而过;

楼主:
  基本谈妥了,明天签合同.

网友L:
为什么不包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包给我?

怎么联系?

网友:
没有明确的要求,没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