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2 进入了脱机烧写就不知道怎么退出了

楼主(2014-03-01):
请问怎么退出呢?一上电就 TARGET指示灯一直闪,按了一下按键就BUSY闪一下。又换了TARGET指示灯一直闪。一直在循环在脱机烧写模式,怎么退出啊?有什么办法啊?
PICkit 2 v2.50烧录软件都检测不了设备,请问怎么退出呢?在线等答案!

网友:
TARGET一秒闪一次表示脱机烧写模式,连接电脑,打开烧写软件就是联机烧写模式。Busy亮就表示正在烧写,烧写成功就自动灭了,别怀疑,Kit2烧写就是这么快的。两个灯一起闪表示烧写失败

网友:
这个很快的,烧完会自动退出

楼主:
问题查出了,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kit2出问题,电脑重启,kit2插多几次就退出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