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E02库中的FTM库中的FTM_PWMInit函数使用修改!

楼主(2014-03-01):
硬件:FRDM-KE02Z
IDE:KEIL4.72a
修改原因:在使用void FTM_PWMInit(FTM_Type *pFTM, uint8_t u8PWMModeSelect, uint8_t u8PWMEdgeSelect)函数过程中,发现他会把所有的PWM输出通道口都初始化成PWM,但我用的时候可能仅需要几个口而已
改动方案:在FTM_PWMInit函数中增加一个uint8_t Channels参数,在FTM.h文件中增加下面的宏定义:

#define FTM_FLAG_CHANNEL0    0x01
#define FTM_FLAG_CHANNEL1    0x02
#define FTM_FLAG_CHANNEL2    0x04
#define FTM_FLAG_CHANNEL3    0x08
#define FTM_FLAG_CHANNEL4    0x10
#define FTM_FLAG_CHANNEL5    0x20
将FTM_PWMInit函数修改内容出下:
void FTM_PWMInit(FTM_Type *pFTM, uint8_t u8PWMModeSelect, uint8_t u8PWMEdgeSelect, uint8_t ChannelFlag)
{
    int i, ChannelTotal;
    ASSERT((FTM0== pFTM) || (FTM1== pFTM) || (FTM2== pFTM));

    /* open the clock gate */
        if (FTM0 == pFTM)
    {
        ChannelTotal = 2;
        SIM->SCGC |= SIM_SCGC_FTM0_MASK;
    }
    else if(FTM1 == pFTM)
    {
        ChannelTotal = 2;
        SIM->SCGC |= SIM_SCGC_FTM1_MASK;
    }
    else
    {
        ChannelTotal = 6;
        SIM->SCGC  |= SIM_SCGC_FTM2_MASK;
    }

    pFTM->SC  = 0x0;                                    /* disable counter */
        pFTM->MOD = FTM_MOD_INIT;

    if(FTM_PWMMODE_CENTERALLIGNED == u8PWMModeSelect)   /* enable CPWM */
    {
        pFTM->SC |= FTM_SC_CPWMS_MASK;
    }
    else if(FTM_PWMMODE_COMBINE == u8PWMModeSelect)     /* enable combine pwm mode */
    {
        ASSERT(FTM2 == pFTM);
        pFTM->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 FTM_MODE_FTMEN_MASK;
        pFTM->COMBINE = FTM_COMBINE_COMBINE0_MASK | FTM_COMBINE_COMP0_MASK | FTM_COMBINE_SYNCEN0_MASK | FTM_COMBINE_DTEN0_MASK |
                        FTM_COMBINE_COMBINE1_MASK | FTM_COMBINE_COMP1_MASK | FTM_COMBINE_SYNCEN1_MASK | FTM_COMBINE_DTEN1_MASK |
                        FTM_COMBINE_COMBINE2_MASK | FTM_COMBINE_COMP2_MASK | FTM_COMBINE_SYNCEN2_MASK | FTM_COMBINE_DTEN2_MASK
                        ;
        pFTM->SC &= ~FTM_SC_CPWMS_MASK;
    }
    if(FTM_PWM_HIGHTRUEPULSE == u8PWMEdgeSelect)
    {
        /* Configure timers PWM High True Pulses */
        for(i=0; i < ChannelTotal; i++)
        {
            if(ChannelFlag & (1 << i))
            {
                pFTM->CONTROLS.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B_MASK;
                pFTM->CONTROLS.CnV  = FTM_C0V_INIT + i*100;
            }
        }

    }
    else if(FTM_PWM_LOWTRUEPULSE == u8PWMEdgeSelect)
    {
        /* Configure timers for PWM Low True Pulses */
        for(i=0; i < ChannelTotal; i++)
        {
            if(ChannelFlag & (1 << i))
            {
                pFTM->CONTROLS.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A_MASK;
                pFTM->CONTROLS.CnV  = FTM_C0V_INIT + i*100 ;
            }
        }

    }
}
其中红色部分是修改过的内容!

网友(2015-03-03):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其中有四行代码有点问题,但附件中的代码正确。

pFTM->CONTROLS[i].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B_MASK;
pFTM->CONTROLS[i].CnV  = FTM_C0V_INIT + i*100;

pFTM->CONTROLS[i].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A_MASK;
pFTM->CONTROLS[i].CnV  = FTM_C0V_INIT + i*100 ;

网友:
马克,回头电脑上看

网友:
现在还看不懂,标记一下以后备用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