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做了快一年了,什么时候能放飞?

楼主(2014-03-01):
我是去年4月底才开始学做四轴的,从什么都不懂开始慢慢学习。记得买回来STM32开发板,花了一个多星期才开始入门GPIO ,后来又买了陀螺仪6050,从头开始研究I2C通讯协议,慢慢也能读取到数据。。。一步一步参考论坛上的资料,滤波,融合,解算。。再到PID,说道PID,真是想屎的心都有了,一开始不管怎么给P ,太小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稍微大一点又经不起干扰(振荡发散)。。。后来到处请教别人,也慢慢领会了调节的方法,虽然现在可以稳定下来了,当油门推到快要起飞的时候。还是会有些1到2度左右的静偏差,后来怀疑是不是I给小了,于是慢慢调大,结果偏差不仅没有消除,结果又开始发散了。。。现在很是苦恼?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没有发表视频连接的权限 ,只能拆开了,见谅。。。
http:/ /v.youku.com/v_show /id_XNjc5NDI0OTE2.html

网友A:
你调的挺好的

网友B:
pid和姿态解算比   还是姿态解算重要   特别是滤波性能  姿态 实时性     我们调试过   有感觉   一个不好的姿态算法    看波形什么的看不出什么    但是怎么调pid都飞不好,姿态算法搞好了,pid就好调很多了     我们小四换机架了  同一套pid参数都还能接着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和姿态解算比   还是姿态解算重要   特别是滤波性能  姿态 实时性     我们调试过   有感觉   一个不好 ...

我用的是论坛里面公开的四元数方法,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解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的挺好的

还是有偏差存在啊……

网友:
不用I的

网友C:
一般使用P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使用PD

我现在用的就是pd……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pd……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偏差!

不明白你的静偏差什么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静偏差什么意思的

就是始终存在在正负1度左右的偏差……停在那个位置回不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始终存在在正负1度左右的偏差……停在那个位置回不去!

应该是姿态解散的问题吧

网友D:
算法看了两天,没看明白,LZ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法看了两天,没看明白,LZ能指导一下吗?

滤波算法,姿态解算,pid算法……你指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姿态解散的问题吧

我也怀疑是,看过论坛里有用互补滤波进行解算的,有用四元数的……我用的四元数解算的

网友:
貌似很稳啊。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之前是积分环节有一点小问题,现在加了积分限幅,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E:
你的pid值取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pid值取多少啊

p 4.0 I 10/10000 D 3.0

网友E:
那么大,我的p才0.06,d 0.01,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大,我的p才0.06,d 0.01,是不是太小了

不同的电机,机架 参数差别很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同的电机,机架 参数差别很正常。。。

恩恩,你的现在飞得怎么样了,发个链接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之前是积分环节有一点小问题,现在加了积分限幅,已经差不多了。。。 ...

网上有个广为流传的PID参考程序是有bug,不知是否参照过那个程序

网友G:
需要坐标系变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个广为流传的PID参考程序是有bug,不知是否参照过那个程序

我参照的MWC的PID,做了一下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坐标系变换吗?

四元数里面的方向余弦 即使坐标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恩,你的现在飞得怎么样了,发个链接呗

才调好参数只在绳子上飞过。。。以后找个时间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调好参数只在绳子上飞过。。。以后找个时间试飞

恩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之前是积分环节有一点小问题,现在加了积分限幅,已经差不多了。。。 ...

你的积分限幅是多少度

网友:
楼主,求看一下程序,谢谢啦guanenxily@gmail.com

网友H:
请问你的PID是怎么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的PID是怎么调整的?

先调节D 在2调节 P 和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