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逻辑分析仪V1.4关于采样周期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01):
刚收到发回来的阿莫逻辑分析仪,(已经升级到V1.4,售后很给力,很快就处理好发回来了。同时谢谢所赠的礼物。)于是测试了一下。因本人之前没用过这类玩意,所以请大侠们指教。测试方法为:1,USB连接好分析仪并连接到电脑。2.打开上位机软件后点连接。设置好配置项。3.信号源为TDS2012B示波器的1K校准用的方波脉冲。4. 1K方波脉冲输入1通道。点上位机连续采样,并点GO. 上位机能正确采集并显示1K方波。此时设置采样周期想让显示更直观一点,开始20US-500US设定均可以正常采集并显示方波。当采样周期设定大于500US 也就是1MS时。采集显示失效。就是此时重新设为20-500US均不能正常采集显示波形。只有关掉上位机软件重新打开才能正常工作。在此请问是因为我是新手使用方法不正确。还是别的原因?谢谢

楼主:
嗯,谢谢指导。确实是如此。只要测试能用,采集信号保真就达到我的要求了。

网友:
LZ先去查查奈奎斯特釆样定律吧,再算算1K的信号最少要用几K的釆样速度

网友:
试问楼主,我买了阿莫的逻辑分析仪,在win8下该怎么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