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经过PLL倍频后会提高输出频率的稳定度吗?

楼主(2014-03-01):
有个问题请教:
12M 50ppm的晶振经过PLL倍频会提高稳定度吗? 假定PLL的抖动为300ps
同样 如果晶振的稳定度是2ppm 经过PLL倍频后 会降低稳定度吗?

网友:
这个就开玩笑了

如果VCO的稳定度肯定没晶振的好,如果晶振很差,那PLL后输出结果都会很差

网友:
选个好点儿的晶振很有必要, 恒温/温补/TCXO/VCXO

网友:
先分频,再升频

网友:
不会升 肯定会有损失

网友A:
粗劣的算就是相噪恶化为:20*Log10(Fout/Fin),相噪再转换为抖动,你就明白倍频是不会改善抖动的

网友(2015-03-15):
引用 网友A:
粗劣的算就是相噪恶化为:20*Log10(Fout/Fin),相噪再转换为抖动,你就明白倍频是不会改善抖动的 ...

我觉得PLL环路的低通滤波效应会改善输出的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