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碳纤维最小弯曲半径

楼主(2014-03-01):
碳纤维最小弯曲半径大概是多少?

网友:
1碳纤维复合芯导线的施工特点碳纤维复合芯导线作为增容导线进入我国市场运行多年,已有几百条线路架线运行。碳纤维复合芯导线以良好的弧垂及大容量送电等特性,解决了电网线路送电的瓶颈,成为了导线发展的新方向。碳纤维复合芯导线是由碳纤维复合芯棒与梯型软铝绞线组合而成。与传统的钢芯铝绞线相比,碳纤维复合芯导线中的碳纤维复合芯棒替代了传统的钢芯,梯型软铝绞线替代传统的圆形硬铝绞线,使得其有独特的施工特性。相比传统的钢芯,虽然碳纤维复合芯棒的抗拉强度约比其大2倍,但碳纤维复合芯棒的最小弯曲半径为55d(d为碳纤维复合芯棒的直径),且不能在一个固定支点受到较强的弯曲力,否则容易折断,因此在施工中应避免碳纤维复合芯导线发生过小弯曲;相比圆形硬铝绞线,梯型软铝绞线易受到外力的损伤,因此在施工中碳纤维复合芯导线应防止磕碰;此外,表面光滑的碳纤维复合芯棒与光滑的梯型软铝绞线之间握着力较差,易发生“松股”、“灯笼”等情况,因此在施工中应提高碳纤维复合芯导线的握着力,避免“松股”、“灯笼”等情况的发生

楼主:
对不起,迟复了.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碳纤维"的最小弯曲半径,不是碳纤维的制品的.

网友:
碳纤布树脂脱模工艺看,弯曲半径很小

楼主(2014-04-02):
对不起,又迟复了.
谢谢了.

网友(2014-09-09):
单根纤维丝弯曲半径?还若干丝束浸树脂固化后成型的棒弯曲半径?棒料都多少倍的直径表示。与树脂材料和棒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