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结构体做菜单,父子菜单相互包含对方指针,怎么编译?

楼主(2014-03-01):
我之前都是全局变量里将各个菜单项定义好,然后通过一个函数对其初始化。
没事想精简下,于是就模仿常见的做法,在定义时候就初始化。
但是怎么看都无法通过编译的,父子菜单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先都会说对方没定义。

可是这种写法网上很常见,理论上应该能用的。

#include "stdafx.h"

struct MenuItem
{
        char * MenuString;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        //子节点
        struct MenuItem *Parent;        //父节点
};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1] = //主菜单,简单起见只定义1个
{
        {"MainMenu",SubMenu, NULL},
};

struct MenuItem SubMenu[2] =         //子菜单
{
        {"SubMenu_1",NULL, MainMenu},
        {"SubMenu_2",NULL, MainMenu},
};

int 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return 0;
}

搞清楚了,我一开始是用VC,加了下面两行也不行,是因为中括号里有数字,不过我看别人的代码中括号都是带数字。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1];
struct MenuItem SubMenu[2];

不过在MDK里面,中括号有没有数字一样能编译过去。
可能各种编译环境不同,反正中括号里不加数字,在VS2005,GCC,MDK环境下都能正常编译通过

struct MenuItem
{
        char * MenuString;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        //子节点
        struct MenuItem *Parent;        //父节点
};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
struct MenuItem SubMenu[];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1] = //主菜单
{
        {"MainMenu",SubMenu, NULL},
};

struct MenuItem SubMenu[2] =         //子菜单
{
        {"SubMenu_1",NULL, MainMenu},
        {"SubMenu_2",NULL, MainMenu},
};

int 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return 0;
}

楼主:
如果先声明,就没法通过大括号一次性初始化了
-------------------------------------------------------------------
补充:如果先声明,在MDK倒是能编译通过,一开始我在VC里面是无法编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先声明,就没法通过大括号一次性初始化了
------------------------------------------------------- ...

哈哈,记得C与指针里面好像有一段讲到这,先睡觉,明天我也去补补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先声明,就没法通过大括号一次性初始化了
------------------------------------------------------- ...

我觉得你这里谈不上初始化,这里就是个定义...
至于为啥不通过,我也是MDK临时拉出来编译了一下确认了给你的答案,大晚上的不想开VS了...

网友A:
Vc是不支持嵌套定义的。你只能用void型指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是不支持嵌套定义的。你只能用void型指代。

修改:在VC中加了后正常编译,在GCC中也正常通过,开始VC中不能通过因为中括号里面有数字,但是MDK不影响。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
struct MenuItem SubMenu[];

网友B:
在VC中这样试试:
extern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1];
extern struct MenuItem SubMenu[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C中这样试试:

加了extern后VC可以编译,也可以不要中括号里面的数字
extern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
extern struct MenuItem SubMenu[];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extern后VC可以编译,也可以不要中括号里面的数字

GCC里也试试?

楼主:
GCC跟VS2005有点不太相同
GCC中,中括号有没有数字不影响,但是这2行位置得在结构体定义后。
VS2005中,中括号里不能有数字,但是这2行位置随意。
不用加extern,中括号也别加数字,这2行放到结构体定义后,在各个编译器应该都没问题(VS2005,GCC,MDK都试过了)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
struct MenuItem SubMenu[];

#include "stdio.h"

struct MenuItem
{
        char * MenuString;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        //子节点
        struct MenuItem *Parent;        //父节点
};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
struct MenuItem SubMenu[];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1] = //主菜单
{
        {"MainMenu",SubMenu, 0},
};

struct MenuItem SubMenu[2] =         //子菜单
{
        {"SubMenu_1",0, MainMenu},
        {"SubMenu_2",0, MainMenu},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ok\n");
        return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GCC跟VS2005有点不太相同
GCC中,中括号有没有数字不影响,但是这2行位置得在结构体定义后。
VS2005中, ...

刚才回帖时还想说结构体定义跟变量声明的顺序还有声明数组不指定大小的问题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回帖时还想说结构体定义跟变量声明的顺序还有声明数组不指定大小的问题来着。

我这 结构体 定义 是从自己工程文件里的头文件拷贝出来的,所以就忘记顺序这事了。
不过结构体这样声明一下,还是第一次用。
以前都是其他变量extern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