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量脉宽,外部中断+定时器门控,如休测量负脉...

楼主(2014-03-01):
51单片机定时器门控位是这么描述的。
当且仅当,TRx = 1;且INTx = 1(高电平)时,计数器才启动开始计数,
否则INTx = 0(低电平)时,计数器停止。

请问,如果按上述说法,那不是只能够测试正脉宽,负脉宽不是测试不出来吗?也就是说测试不了这个脉冲的周期?
请问要知道这个脉冲的周期,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通过电路,装负的,转成正的,使用不同的IO测

楼主:
已经可以了,不用门控方式,直接用定时器+外部中断,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