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SOP8 引脚求助

楼主(2014-03-02):
最近一个项目打算用 LGT8F08-SOP8  可是看Datasheet上和编程指导上两个文档对引脚的定义不一样,不知道一哪个为准。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已最上面的引脚为准。
另外, LGT8F0XA的手册早已更新到了1.6.5版本,请下载最新的版本:LGT8F0XA系列编程手册 v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