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菜单?

楼主(2014-03-02):
是一个页面中的一条是菜单,还是整个页面所有的条目是菜单?
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小白了,反正我看各大侠写的菜单怎么看也看不懂。
结构体中放指针,
其中一个指针指向当 按向上键时所转向的结构体
另一个指针指向当 按向下键时指向的结构体
第三个指针指向当 按确认键时指向的结构体
第四个指针指向,按退出键时指向的结构体。
第五个指针指向当 按设置时指向的程结构体。
然后,每进入一个结构体,调用结构体里面的一个指针,此指针指向一个程序,首先初始化屏幕界面,然后应用程序。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其实我是看不懂任何人的菜单程序,如果基本理解正确,我试试自己也许能写出菜单程序来。

网友:
这个定义很广。不好理解

网友:
借鉴快餐店的菜单。

网友:
一条一条的菜单项组成了菜单。

菜单项,就是那种能够点击进去,进入另外一个界面的。
设置项,点击是改变值,而不是进入另外一个界面。

这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菜单项下可以套菜单项,或者设置项,设置项下就没有了。
其实所有的菜单项都是根菜单项下的子菜单项。

菜单项,就像是树枝,设置项就像是树叶。

网友:
“每进入一个结构体,调用结构体里面的一个指针,此指针指向一个程序,首先初始化屏幕界面,然后应用程序。”
最后这句话肯能是有问题的。
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能在上一个界面的消息响应中直接调用下一个的界面。这样有可能出现,界面间反复相互调用,最后堆栈溢出。
所以界面的调用权限应该是一个固定的的一方。上一个界面退出时,将下一个界面地址复制给界面同意调用的地方,然后自己退出。

网友:
我还是参考06年傻孩子那篇关于12864文章里提到的菜单思路,不过根据自己需求修改了不少。
今天还没事干将以前2个工程代码菜单内容缩减了1/2代码,看起来简洁明了多了,扩展菜单也不麻烦。
但是还是感觉不理想,总感自己这样写 比较笨拙,不雅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