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出现两个完全相同的文件夹

楼主(2014-03-02):
两个Program Files ?

网友:
第一次见过。好像有一个是32位的,一个64位的

楼主:
64位系统有一个Program Files 和兼容模式的Program Files  (x86),但是我有两个Program Files ,还删除不了。电脑每次开机要两分钟,整理电脑发现有两个Program Files

网友A:
64位系统下就是这样,不带X86的是安装64位程序的,带X86的是安装32位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位系统下就是这样,不带X86的是安装64位程序的,带X86的是安装32位软件的~ ...

是两个Program Files !
已经试过chkdsk,没有用,看样子还是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Program Files !
已经试过chkdsk,没有用,看样子还是重装系统了。

不是有没有用,是有没有报错。
chkdsk默认是只读模式,只检查不修复,再者系统盘也无法直接修复,需要chkdsk /f然后重启才能修复。

网友:
咦。。。哦,没注意原来是这样啊~里面都有内容?内容一样?chkdsk的时候关注了信息没有,有没有错误,如LS加-f参数后重启后修复试试看

网友:
就是装了64位导致的吧?我的MACbook装了64位win8就有这两个文件夹,当然我装的双系统

网友:
楼主打开显示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的选项,看下桌面,也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文件呢?

楼主:
只装了个win7 64位系统,桌面没有相同的文件。

楼主:
已经重新装了系统。还得装还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