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RT-Thread,请教关于STM32使用该操作系统组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02):
请教关于STM32使用该操作系统组网通讯问题!敬请各位大神指点:
首先我的组网模式如下图:

上位机是使用的PC机,组网的过程就不说了,下位各个节点是STM32F1xx+W5100(W5100就是一个自带协议栈的网络芯片)在根据途中所画,各个下位节点的作用是响应上位机命令,把采集节点的数据存储下来并通过以太网发送至上位机处,想使用RT-Thread操作系统,因为有个多线程的考虑,请问各位大神,在实际移植操作过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编程要点吗?或者能够提供参考的资料给小弟吗?
我是新手,多多指教,现在查阅的资料大部分限制在官网上的……

网友:
目前RT-Thread发布版中没有支持W5100的方式,都是使用运行在RT-Thread上的TCP/IP协议栈方式。针对于这类TCP/IP网络应用,想省事些,可以直接使用服务公司提供的RealNet模块:
RN001JS - 支持JavaScript方式进行开发;
RN001UA - 支持Flash上运行的应用模块进行开发;

应用模块开发方式和一般的RT-Thread应用开发一样,但是更为简单了。RN001的软件结构框图和评估的评估板如下:

RN001硬件模块是邮票孔的方式,有EVB评估板,使用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