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太阳能跟踪器

楼主(2014-03-02):
最新做的追踪太阳位置的东西 准备控制大的光伏板来发电 有同样兴趣的人欢迎交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4MzY5MTIw.html

网友A:
控制器系统多少成本能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系统多少成本能实现呢。。。

要是全部算下来 包括pcb  不便宜。。。。。。

网友B:
只能左右转,上下能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左右转,上下能转吗?

能啊 放俩电机结构太复杂了 就弄了一个轴的

网友:
楼主就用了三个光敏电阻吗?比较三个光敏电阻采集的AD值,转动电机吗?

网友:
要是两轴跟踪就更拽了

网友:
这发电板太小了吧。我也有一块,放在太阳下暴晒,才发一点点电。电机驱动要不要另加电源。

网友:
好,,用继电器控制的吗

网友:
实际中,太阳能电池板很大,下面的电机也很大吧,和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台达plc都能做。又便宜又简单。还可靠

网友C:
3年前同学在学校申请的实践项目正是做的这个,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年前同学在学校申请的实践项目正是做的这个,两个步进电机。

发的电还不够步进电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的电还不够步进电机用。。。

这只是一个控制器而已 控制大的太阳能板朝向太阳 小的太阳能板用作黑天判断  不是用于发电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点资料,老师要求做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你控制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就需要更大的电机,,同样是效率太低,,收集的功率还不够电机转的。。。

楼主(2014-06-30):
没钱啦 出售几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893338062

网友E:
定位的电 不会超过发的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位的电 不会超过发的电吧?

怎么可能呢  控制器虽小 但是能带动大的太阳能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钱啦 出售几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5.0.0.K4FDfl&id=35893338062

想起一年前代做毕设的时候有人找过我做这题,我开价最低800元包元件没谈成,哎

网友G:
太强大了,我才在想,已经搞出来了

网友H:
我能说我也做过,传感器直接用普通led就行了吗,出了几百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呢  控制器虽小 但是能带动大的太阳能板

控制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就需要更大的电机,消耗更多的电能。这笔账真的不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能说我也做过,传感器直接用普通led就行了吗,出了几百个。

什么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强大了,我才在想,已经搞出来了

挺好玩的 可以自己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起一年前代做毕设的时候有人找过我做这题,我开价最低800元包元件没谈成,哎 ...

做好还真是不太容易  我改了三版了 现在阴天和晴天灵敏度基本一致 买了个云台等几天在拍个给力点的视频

网友H:
你拿led在阳光下和阴暗地方测一下引脚电压就知道了,led有逆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拿led在阳光下和阴暗地方测一下引脚电压就知道了,led有逆效应

试了下 还真是 但是光敏电阻更好点感觉

网友I:
精度要求不高也还可以了,
光敏电阻精度很差啊,早中晚差别大,匹配也麻烦,光电二极管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度要求不高也还可以了,
光敏电阻精度很差啊,早中晚差别大,匹配也麻烦,光电二极管会好些,

嗯  对的 早中晚不一样  要实现同样的控制精度  根据光照自动调整阈值会好很多

网友(2014-08-08):
当玩具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我们公司就这个 而且可以上下活的  现在已经流产了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转一下太阳能电池半天白干了

网友(2015-01-20):
mark   太阳能跟踪器

网友:
这个有意思,蛮好玩的。

网友:
某网站计算太阳角度的JS,可以参考,配个GPS直接由海拨,时间,经纬度,日期算出精确角度。不用检测。

/////////////////////////////////////////////
// sunangle.js
// Copyright 2006, 1995 Sustainable By Design
/////////////////////////////////////////////

///////////////////////////
// CHECK INPUTS FUNCTION //
///////////////////////////

function CheckInputs () {

        var error = false;

        var error_message = "注意!下面的输入必须予以纠正,才可以计算出太阳的角度:\n\n";

        var f = document.theForm;

        var inputLatitude   = f.inputLatitude.value;
        var inputLongitude  = f.inputLongitude.value;
        var inputTime       = f.inputTime.value;

        // LATITUDE

        var latitudeOkay = false;

        if (inputLatitude.search ("^[0-9]+[dD][0-9]+[mM][0-9]+[sS]$") > -1) { latitudeOkay = true; }

        else { if ((inputLatitude >= 0 ) && (inputLatitude <= 90)) { latitudeOkay = true; } }

        if (! latitudeOkay) {

                error_message = error_message + "* 纬度必须介于0到90度之间\n";

                error = true;
        }

        // LONGITUDE

        var longitudeOkay = false;

        if (inputLongitude.search ("^[0-9]+[dD][0-9]+[mM][0-9]+[sS]$") > -1) { longitudeOkay = true; }

        else { if ((inputLongitude >= 0 ) && (inputLongitude <= 360)) { longitudeOkay = true; } }

        if (! longitudeOkay) {

                error_message = error_message + "* 经度必须介于0到360度之间\n";

                error = true;
        }

        // TIME

        if ((inputTime != '') && (inputTime.search ("^[0-9]+:?[0-9][0-9]$") < 0)) {

                error_message = error_message + "* 时间必须是XX:XX或XXXX格式,如12点10分,填12:10或1210 \n";

                error = true;
        }

        // ALERT / RETURN

        if (error == true) { alert (error_message); }

        return (! error);
}

///////////////////////////
// MAIN COMPUTE FUNCTION //
///////////////////////////

function compute () {

        if (CheckInputs ()) {

                var f = document.theForm;

                // constants

                var       degreesToRadians =    3.1416 /  180.0000;
                var       radiansToDegrees =  180.0000 /    3.1416;
                var           feetToMeters =    1.0000 /    3.2800;
                var degreeMinutesToDecimal =    1.0000 /   60.0000;
                var degreeSecondsToDecimal =    1.0000 / 3600.0000;

                // retrieve input values

                var inputLongitude   = f.inputLongitude.value;
                var inputEastWest    = f.inputEastWest.options[f.inputEastWest.selectedIndex].text;
                var inputLatitude    = f.inputLatitude.value;
                var inputNorthSouth  = f.inputNorthSouth.options[f.inputNorthSouth.selectedIndex].text;
                var inputElevation   = f.inputElevation.value;
                var inputFeetMeters  = f.inputFeetMeters.options[f.inputFeetMeters.selectedIndex].text;
                var inputMonth       = f.inputMonth.options[f.inputMonth.selectedIndex].text;
                var inputDate        = f.inputDate.options[f.inputDate.selectedIndex].text - 0;
                var inputYear        = f.inputYear.options[f.inputYear.selectedIndex].text - 0;
                var inputTime        = f.inputTime.value;
                var inputAMPM        = f.inputAMPM.options[f.inputAMPM.selectedIndex].text;
                var inputTimeFormat  = f.inputTimeFormat.options[f.inputTimeFormat.selectedIndex].text;
                var inputTimeZone    = f.inputTimeZone.options[f.inputTimeZone.selectedIndex].value - 0;
                var inputDaylight    = f.inputDaylight.options[f.inputDaylight.selectedIndex].text;
                var inputZeroAzimuth = f.inputZeroAzimuth.options[f.inputZeroAzimuth.selectedIndex].value - 0;

                // convert longitude and latitude to decimal from DMS if necessary

                if (inputLongitude.indexOf("d") != -1) {

                        degMarker = inputLongitude.indexOf("d");
                        minMarker = inputLongitude.indexOf("m");
                        secMarker = inputLongitude.indexOf("s");

                        longitudeDeg = inputLongitude.substr(0,degMarker)                       - 0;
                        longitudeMin = inputLongitude.substr(degMarker+1,minMarker-degMarker-1) - 0;
                        longitudeSec = inputLongitude.substr(minMarker+1,secMarker-minMarker-1) - 0;

                        inputLongitude = longitudeDeg + (longitudeMin * degreeMinutesToDecimal) + (longitudeSec * degreeSecondsToDecimal);
                }
                else { inputLongitude -= 0; }

                if (inputLatitude.indexOf("d") != -1) {

                        degMarker = inputLatitude.indexOf("d");
                        minMarker = inputLatitude.indexOf("m");
                        secMarker = inputLatitude.indexOf("s");

                        LatitudeDeg = inputLatitude.substr(0,degMarker)                       - 0;
                        LatitudeMin = inputLatitude.substr(degMarker+1,minMarker-degMarker-1) - 0;
                        LatitudeSec = inputLatitude.substr(minMarker+1,secMarker-minMarker-1) - 0;

                        inputLatitude = LatitudeDeg + (LatitudeMin * degreeMinutesToDecimal) + (LatitudeSec * degreeSecondsToDecimal);
                }
                else { inputLatitude -= 0; }

                // check validity of input values

                var validInputTime   = true;

                // avoid math errors due to latitude or longitude = 0

                if ((inputLatitude  == 0) && (f.inputLatitude.value.length  > 0)) { inputLatitude  = 0.000000001; }
                if ((inputLongitude == 0) && (f.inputLongitude.value.length > 0)) { inputLongitude = 0.000000001; }

                // check which input fields were filled in by user

                var timeEntered      = (inputTime      != "");
                var latitudeEntered  = (inputLatitude  != "");
                var longitudeEntered = (inputLongitude != "");

                // convert input strings to numbers

                inputLatitude  = inputLatitude  - 0;
                inputLongitude = inputLongitude - 0;
                inputElevation = inputElevation - 0;

                // determine time formats

                var clockTimeInputMode = (inputTimeFormat == "时钟时");
                var lsotInputMode      = (inputTimeFormat == "太阳时");

                // determine what's do-able

                var doableDeclination = true;
                var doableEOT         = true;
                var doableClockTime   = ((longitudeEntered || clockTimeInputMode) && timeEntered);
                var doableLSOT        = ((longitudeEntered ||      lsotInputMode) && timeEntered);
                var doableHourAngle   = (longitudeEntered && timeEntered);
                var doableSunRiseSet  = (longitudeEntered && latitudeEntered);
                var doableAltitude    = (longitudeEntered && timeEntered && latitudeEntered);
                var doableAzimuth     = (longitudeEntered && timeEntered && latitudeEntered);

                // //////////// //
                // CALCULATIONS //
                // //////////// //

                        // CONVERT UNITS

                // longitude east-west adjustment

                if (longitudeEntered) {
                        var signedLongitude = inputLongitude;
                        if (inputEastWest == "东") signedLongitude *= -1;      // [0] = east, [1] = west
                }

                // latitude north-south adjustment

                if (latitudeEntered) {
                        var signedLatitude = inputLatitude;
                        if (inputNorthSouth == "南") signedLatitude *= -1;      // [0] = north, [1] = south
                }

                // calculate daylight savings time adjustment

                var daylightAdjustment = 0;

                if (inputDaylight == "Yes") daylightAdjustment = 1;

                // convert elevation units if necessary

                if (inputFeetMeters == "feet") { inputElevation *= feetToMeters; }

                // set zero azimuth

                zeroAzimuth = inputZeroAzimuth;

                // local standard time meridian

                var meridian = inputTimeZone * -15;

                        // CALCULATE TIMES

                // convert input time to hours after midnight

                if (validInputTime) {

                        // ...remove semicolon from time string if necessary

                        inputTime = RemoveSemicolon (inputTime);

                        // ...parse time input string and get hours and minutes

                        if (inputTime.length == 4) {                          // like "1234"
                                timeHours = inputTime.substring(0,2) - 0;
                                timeMinutes = inputTime.substring(2,4) - 0;
                        }
                        else {                                                // like "123"
                                timeHours = inputTime.substring(0,1) - 0;
                                timeMinutes = inputTime.substring(1,3) - 0;
                        }

                        // ...adjust for AM/PM designation

                        if ((inputAMPM == "上午") && (timeHours == 12)) timeHours = 0;
                        if  (inputAMPM == "下午") { if (timeHours != 12) timeHours += 12; }

                        // ...calculate clock minutes after midnight

                        var inputHoursAfterMidnight   = timeHours + timeMinutes / 60.0;
                        var inputMinutesAfterMidnight = timeHours * 60.0 + timeMinutes;
                }

                // calculate Universal Time

                var UT = 0.0;

                if (validInputTime) { UT = inputHoursAfterMidnight - inputTimeZone - daylightAdjustment; }

                var monthNum = (MonthStringToMonthNum (inputMonth)) - 0;

                if (monthNum > 2) {
                        correctedYear = inputYear;
                        correctedMonth = monthNum - 3;
                }
                else {
                        correctedYear = inputYear - 1;
                        correctedMonth = monthNum  + 9;
                }

                var t = ((UT / 24.0) + inputDate + Math.floor (30.6 * correctedMonth + 0.5) + Math.floor (365.25 * (correctedYear - 1976)) - 8707.5) / 36525.0;

                var G = 357.528 + 35999.05 * t;
                G = NormalizeTo360 (G);

                var C = (1.915 * Math.sin (G * degreesToRadians)) + (0.020 * Math.sin (2.0 * G * degreesToRadians));

                var L = 280.460 + (36000.770 * t) + C;
                L = NormalizeTo360 (L);

                var alpha = L - 2.466 * Math.sin (2.0 * L * degreesToRadians) + 0.053 *  Math.sin (4.0 * L * degreesToRadians);

                var GHA = UT * 15 - 180 - C + L - alpha;
                GHA = NormalizeTo360 (GHA);

                var obliquity = 23.4393 - 0.013 * t;

                var declination = Math.atan (Math.tan (obliquity * degreesToRadians) * Math.sin (alpha * degreesToRadians)) * radiansToDegrees;

                f.outputDeclination.value = FormatFloatString (declination);

                var eotAdjustment = (L - C - alpha) / 15.0;  // EOT adjustment in hours

                f.outputEOT.value = FormatFloatString (eotAdjustment);

                if (doableLSOT || doableClockTime) {

                        var clockTimeToLSOTAdjustment = ((signedLongitude - meridian) / 15.0) - eotAdjustment + daylightAdjustment;   // in hours
                }

                var solarHourAngle = 0;

                if (clockTimeInputMode) { solarHourAngle = GHA - signedLongitude; }

                else { solarHourAngle = 15 * (inputHoursAfterMidnight - 12); }

                solarHourAngle = NormalizeTo180 (solarHourAngle);

                var apparentSolarTime = 0;

                if (clockTimeInputMode) { apparentSolarTime = NormalizeTo24 (12 + solarHourAngle / 15.0); }

                else { apparentSolarTime = inputHoursAfterMidnight; }

                if (doableLSOT) {

                        if (clockTimeInputMode) {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 inputMinutesAfterMidnight - (clockTimeToLSOTAdjustment * 60.0);

                                var whichDay = 0;

                                if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 0) {           // it's the day before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 24 * 60;
                                        whichDay = -1;
                                }

                                if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 24 * 60) {    // it's the next day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 24 * 60;
                                        whichDay = 1;
                                }
                        }

                        else {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 inputMinutesAfterMidnight;

                                whichDay = 0;
                        }

                        solarTime = MinutesToClockTime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inputAMPM);

                        if (whichDay == "-1") f.outputLSOT.value = solarTime + "-";
                        if (whichDay ==  "0") f.outputLSOT.value = solarTime      ;
                        if (whichDay ==  "1") f.outputLSOT.value = solarTime + "+";
                }

                else { f.outputLSOT.value = ""; }

                if (doableClockTime) {

                        var clockMinutesAfterMidnight = inputMinutesAfterMidnight;

                        if (lsotInputMode) { clockMinutesAfterMidnight = inputMinutesAfterMidnight + (clockTimeToLSOTAdjustment * 60.0); }

                        var whichDay = 0;

                        if (clockMinutesAfterMidnight < 0) {           // it's the day before
                                clockMinutesAfterMidnight += 24 * 60;
                                whichDay = -1;
                        }

                        if (clockMinutesAfterMidnight >= 24 * 60) {    // it's the next day
                                clockMinutesAfterMidnight -= 24 * 60;
                                whichDay = 1;
                        }

                        clockTime = MinutesToClockTime (clockMinutesAfterMidnight, inputAMPM);

                        if (whichDay == "-1") f.outputClockTime.value = clockTime + "-";
                        if (whichDay ==  "0") f.outputClockTime.value = clockTime      ;
                        if (whichDay ==  "1") f.outputClockTime.value = clockTime + "+";
                }

                else { f.outputClockTime.value = ""; }

                // hour angle

                if (doableHourAngle) {
                        var hourAngle = (solarMinutesAfterMidnight - 12 * 60) / 4 * -1;
                        f.outputHourAngle.value = FormatFloatString (hourAngle);
                }

                else { f.outputHourAngle.value = ""; }

                // altitude angle

                if (doableAltitude) {

                        var altitudeAngle = radiansToDegrees  * ArcSin (
                                (Math.sin (signedLatitude         * degreesToRadians)  *
                                 Math.sin (declination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signedLatitude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declination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solarHourAngle + 180) * degreesToRadians)));

                        f.outputAltitude.value = FormatFloatString (altitudeAngle);
                }

                else { f.outputAltitude.value = ""; }

                // azimuth angle

                if (doableAzimuth) {

                        var preAzimuthAngle = radiansToDegrees * ArcCos (
                                (Math.cos (declination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signedLatitude * degreesToRadians)   *
                                 Math.tan (declination    * degreesToRadians))   +
                                 (Math.sin (signedLatitude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solarHourAngle + 180)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altitudeAngle  * degreesToRadians));

                        if ((hourAngle > 0) && (hourAngle < 180)) { azimuthAngle = (360.0 - preAzimuthAngle) + (zeroAzimuth - 180.0); }

                        else { azimuthAngle = preAzimuthAngle + (zeroAzimuth - 180.0); }

                        f.outputAzimuth.value = FormatFloatString (azimuthAngle);
                }

                else { f.outputAzimuth.value = ""; }

                // clock time of sunrise & sunset

                if (doableSunRiseSet) {
                var sunRiseSetLSoTMinutes = radiansToDegrees * ArcCos ( -1.0 *
                        (Math.sin (signedLatitude * degreesToRadians) *
                        Math.sin (declination    * degreesToRadians) -
                        Math.sin ((-0.8333 - 0.0347 * Math.sqrt (inputElevation))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signedLatitude * degreesToRadians) /
                        Math.cos (declination    * degreesToRadians)) * 4;

                        f.outputSunrise.value = MinutesToClockTime ((12 * 60 - sunRiseSetLSoTMinutes + (clockTimeToLSOTAdjustment * 60)), inputAMPM);

                        f.outputSunset.value  = MinutesToClockTime ((12 * 60 + sunRiseSetLSoTMinutes + (clockTimeToLSOTAdjustment * 60)), inputAMPM);
                }
                else {
                        f.outputSunrise.value = "";
                        f.outputSunset.value = "";
                }
        }

        // zero out form outputs if inputs were invalid

        else {

                var f = document.theForm;

                f.outputAltitude.value = '';
                f.outputAzimuth.value = '';
                f.outputDeclination.value = '';
                f.outputEOT.value = '';
                f.outputClockTime.value = '';
                f.outputSunrise.value = '';
                f.outputSunset.value = '';
                f.outputLSOT.value = '';
                f.outputHourAngle.value = '';
        }

}

////////////////////////////////////////////////////////////////////////////////////
//  OTHER FUNCTIONS
////////////////////////////////////////////////////////////////////////////////////

function NoEnter () {

        return !(window.event && window.event.keyCode == 13);
}

function ArcSin (theThing) {

        return (Math.asin (theThing));
}

function ArcCos (theThing) {

        return (Math.acos (theThing));
}

function MinutesToClockTime (totalMinutes, amPM) {

        var theHours = Math.floor (totalMinutes / 60);

        var theMinutes = Math.floor (totalMinutes % 60);

        if (theMinutes < 10) theMinutes = "0" + theMinutes;  // add leading "0" if necessary

        if (amPM == "24 时制") {
                if (theHours < 10) theHours = "0" + theHours;  // add leading "0" if necessary
                returnString = theHours + "" + theMinutes;
        }

        else {
                if (theHours < 12) {
                        if (theHours == 0) theHours = 12;
                        returnString = theHours + ":" + theMinutes + "am";
                }
                else {
                        if (theHours == 12) theHours = 24;
                        returnString = (theHours - 12) + ":" + theMinutes + "pm"
                }
        }

        return (returnString);
}

function NormalizeTo360 (theThing) {

        return (theThing - Math.floor (theThing / 360.0) * 360);
}

function NormalizeTo180 (theThing) {

        theThing = NormalizeTo360 (theThing);

        if (theThing > 180) { theThing = theThing - 360; }

        return (theThing);
}

function NormalizeTo24 (theThing) {

        return (theThing - Math.floor (theThing / 24.0) * 24);
}

function MonthStringToDays (whichMonth) {

        if (whichMonth == "1月") return   (0);
        if (whichMonth == "2月") return  (31);
        if (whichMonth == "3月") return  (59);
        if (whichMonth == "4月") return  (90);
        if (whichMonth == "5月") return (120);
        if (whichMonth == "6月") return (151);
        if (whichMonth == "7月") return (181);
        if (whichMonth == "8月") return (212);
        if (whichMonth == "9月") return (243);
        if (whichMonth == "10月") return (273);
        if (whichMonth == "11月") return (304);
        if (whichMonth == "12月") return (334);

        return ("Zeke the Solar Cat"); // you can't get here but I swear it made me do this
}

function MonthStringToMonthNum (whichMonth) {

        if (whichMonth == "1月") return  (1);
        if (whichMonth == "2月") return  (2);
        if (whichMonth == "3月") return  (3);
        if (whichMonth == "4月") return  (4);
        if (whichMonth == "5月") return  (5);
        if (whichMonth == "6月") return  (6);
        if (whichMonth == "7月") return  (7);
        if (whichMonth == "8月") return  (8);
        if (whichMonth == "9月") return  (9);
        if (whichMonth == "10月") return (10);
        if (whichMonth == "11月") return (11);
        if (whichMonth == "12月") return (12);

        return ("Zeke the Solar Cat"); // you can't get here but I swear it made me do this
}

function RemoveSemicolon (inputString) {

        // if second or third character is a semicolon, remove it (need to
        // do better error checking on input soon)

        if (inputString.substring (1,2) == ":") {
                return (inputString.substring(0,1) + inputString.substring(2,4));
        }

        if (inputString.substring (2,3) == ":") {
                return (inputString.substring(0,2) + inputString.substring(3,5));
        }

        return (inputString);
}

function FormatFloatString (theInput) {

        var negativeNumber = false;
        if (theInput < 0) {
                negativeNumber = true;
                theInput *= -1;
        }

        integerPortion = Math.floor (theInput);
        decimalPortion = Math.round (theInput * 100) % 100;

        // added 7/17/99 to correct problem with 0.999 being rounded to 0.000 in decimal conversion:
        if ((decimalPortion == 0) && ((theInput - integerPortion) > 0.5)) {
                integerPortion += 1;
        }

        if (integerPortion < 10) integerPortionString = " " + integerPortion;   // add a space at beginning if necessary
        else integerPortionString = "" + integerPortion;

        if (decimalPortion < 10) decimalPortionString = "0" + decimalPortion;   // add a leading zero if necessary
        else decimalPortionString = "" + decimalPortion;

        if (negativeNumber == true) return ("-" + integerPortionString + "." + decimalPortionString);
        else return (" " + integerPortionString + "." + decimalPortionString);
}

网友(2016-05-18):
请问楼主实物还有吗?有资料吗

网友:
大胡子说的对,完全可以直接根据gps坐标和时间计算出来,我用过一个叫做CE318的设备,专门跟踪太阳的,就是这么干的,下雨天照样转

网友(2017-04-01):
标记下39楼,太阳位置计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