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交流36V稳压成直流40V

楼主(2014-03-02):
有220VAC转36VAC小型变压器一个,现在需要直流40V电压。请问各位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稳压电路,负载功率很小,100mA还不到。

楼主:
对直流40V的精度、纹波要求都不高,只要用万用表测电压没有波动就行

网友A:
36V整流过来有50V,降一下压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整流过来有50V,降一下压不就可以了。。

其实我是想用直流40V给LM2596-ADJ供电,从而降压输出可调的电压,而LM2596最大输入电压为40V。
50V降压?是指串联个电阻降压么?

网友B:
不嫌贵就LM2596HV,不嫌效率低就LM317。

网友:
LM317+稳压二极管

网友:
TI那去筛下,好多耐压60V的,正品的话不比2596贵。

网友:
负载变化大吗?不大可以有稳压管+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嫌贵就LM2596HV,不嫌效率低就LM317。

感谢你的解答。
我查了下LM2596HV,最高输入电压为60V(太开心了~)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LM317能稳压输出直流40V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
我查了下LM2596HV,最高输入电压为60V(太开心了~)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LM317能稳压输出直 ...

LM317是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超过40V,50V稳压到40V只有10V压差而已。
唯一要注意的是上电瞬间压差可能超,所以要仔细计算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搭配,控制好电压上升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是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超过40V,50V稳压到40V只有10V压差而已。
唯一要注意的是上电瞬间压差可能超,所 ...

“滤波电容搭配”,感觉好有技术含量啊....
我现在去就做个电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是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超过40V,50V稳压到40V只有10V压差而已。
唯一要注意的是上电瞬间压差可能超,所 ...

没有带负载,用万用表测稳压输出端有40.1V,给LM2596S-ADJ做输入电压,但是LM2596S-ADJ最高只能输出39.7V,看来要输出40V,要用LM2596H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带负载,用万用表测稳压输出端有40.1V,给LM2596S-ADJ做输入电压,但是LM2596S-ADJ最高只能输出39.7 ...

2596输入40.1V输出39.7V?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
用2596HV,估计是找死吧。一点余量都不给。

317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单用317不行吧。。。。。。。。。。100MA 10V也1W了,就算能用也危险

网友:
100mA 10v,也就1W,串联一个3个1w稳压管,然后供电给2596。
3x3.3v=9.9v 没有考虑市电波动和变压器离散。

网友:
为啥不直接换变压器?多了定做,一个就改装。还能降低电容成本

看了半天不知道楼主要什么,貌似是输入50输出最高40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一个lm2596hv就搞定了,要电流有电流最大3A要高输入60吗?50输入没问题!高的可调范围?没问题,47.5到2.5没问题!什么,发热大!没问题,由于是开关电源80%以上没问题。简单吗?两个电容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搞定。价格高了吗?没问题,lm317加63v470微法一支,104瓷片一直,240欧1压电阻一支。某电位器一支,某电阻一支。只要你不要来个1.25到48伏可调没问题!取个15到48吧,参数看手册自己算。

网友:
用功率三级管加稳压管不就没有电压限制了吗

网友C:
不知道这样串联行不行

网友:
输入电容要够大!避免输入纹波波谷偏小导致稳压输出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串联行不行

TL431的反馈如果是取输出做反馈会更好,有431就没必要加稳压二极管了,电阻电容选取要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31的反馈如果是取输出做反馈会更好,有431就没必要加稳压二极管了,电阻电容选取要再匹配。 ...

TL431最高支持多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