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一下,纠错~~~~~~~~~~~~~~~~~

楼主(2014-03-03):
请问各位,这里那里语法错误了啊???

网友A:
上、下、确定、取消的宏定义被注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确定、取消的宏定义被注释掉了?

不是,只是方便观看而已,发现问题了,define后面加了;晕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方便观看而已,发现问题了,define后面加了;晕死

你这完全语无伦次了啊。

网友B:
LZ的意思是发的这段代码没问题了么?是用defined宏定义时后面加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意思是发的这段代码没问题了么?是用defined宏定义时后面加了;出问题了 ...

现在解码不成功,还在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完全语无伦次了啊。

那个注释我在开头定义的,为了提醒容易敢看,就注释一下拉到下面来,抱歉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注释我在开头定义的,为了提醒容易敢看,就注释一下拉到下面来,抱歉哈 ...

参见5楼说的,宏定义时不应该有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