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平衡小车的力学平衡方程

楼主(2014-03-03):
看了这么多自平衡小车的帖子都是说的如何制作,我想弄清楚平衡的力学原理,

网友:
搜索倒立自由摆,就是这个原理。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说白了,就是惯性。你用手指顶一个长棍,靠手前后左右移动就可以保持平衡的。

网友:
你做汽车的时候,汽车开动或者加速的时候,你就会向后仰,那么,加入你现在是向前倾斜并且马上就要趴下了,这是汽车加速或者开动,只要力度合适,那么你就不会倒。当然具体实现还需要通过PID的控制(包括角度和速度PID)

网友:
就像是钟摆一样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