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150Mbits的FIFO,用FPGA+SDRAM有个问题搞不懂

楼主(2014-03-03):
SDRAM并不是双口RAM啊,在读的时候只能读,写得时候只能写,而FIFO是一边读一边写,不知道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
有没有差不多的源码?

求大神解答。

网友:
速度不高的话 在时间是拆分 控制好仲裁

网友A:
如果要保证数据流是连续不间断的,需要在SDRAM控制器外边包两个小的FIFO;否则SDRAM换读写方向和刷新等等过程中没办法提供数据IO服务。
至于FIFO的长度,就看SDRAM操作时间和调度策略了。

网友:
如果SDRAM是双口RAM的话那FIFO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保证数据流是连续不间断的,需要在SDRAM控制器外边包两个小的FIFO;否则SDRAM换读写方向和刷新等等过 ...

恩,说的很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