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9910B LED PWM调光不正常 怎么解决?

楼主(2014-03-03):
采用其恒关断模式,输出3A电流.PWM调光频率16K时,从低占空比到高占空比调光时,高处亮度跳跃非常严重,并且高占空比固定时,LED也会闪烁.将PWM调光频率改为200HZ时调光时没明显的闪烁,但是电感发出强烈的"吱吱"声音,并且在固定占空比下用手机拍摄会出现很明显的一竖竖条纹.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另外发现只改变PWM频率,占空比相同的情况下输出的电流也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怎么输出3A的电流?9910最大不是1.2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输出3A的电流?9910最大不是1.2A吗?

我是外置MOS管的。

网友A:
9910都是外置MOS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10都是外置MOS的啊。

是的.那应该可以输出3A的。

网友A:
PWM频率16K有点高了,低频率电感有声音是正常的,只能找好一些的电感,声音小一些的了。你的电感是多少u的?电感也能达到3A的电流吗?

楼主:
采用的是220UH 绕线电感.我也是怀疑PWM频率高了.频率低了,用手机拍摄会有条纹 是不允许的.频率高了,没条纹没电感声音,但调光跳跃很明显.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16K有点高了,低频率电感有声音是正常的,只能找好一些的电感,声音小一些的了。你的电感是多少u的 ...

采用的是220UH 绕线电感.我也是怀疑PWM频率高了.频率低了,用手机拍摄会有条纹 是不允许的.频率高了,没条纹没电感声音,但调光跳跃很明显.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