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on直流电机一直发烫

楼主(2014-03-03):
最近新学51单片机,编了个程序,但是电机发烫的很厉害。
用的是电机驱动模块,上面写着给a1位置1,a2位置0,pa位用于pwm波控制。
然后就编了以下程序,求大神指点

/*程序名:直流减速电机速度控制第一版*/
/*晶  振:12Mhz*/
/*直流电机的PWM波控制,可达到两个同样大小的反向速度*/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A1=P1^1;
sbit A2=P1^2;
sbit pwm=P1^3;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用于中断次数的统计--//
unsigned char timer1;
//--定义定时器开启函数--//
void timeconfig();

//--定义正转函数--//
void zhengzhuan();
//--调速函数--//
void tiaosu();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zhengzhuan();

        }
}

/*******************************************************************************
*函 数 名:电机正转
*函数功能:长按K1不松手使电机以一定速度正转
*输    入:无
*输    出:无
*******************************************************************************/

void zhengzhuan()
{

    timeconfig();
        tiaosu();
                A1=1;
        A2=0;

}
/*******************************************************************************
*函数名  :timeconfig
*函数功能:设置开启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定时器赋初始值//
        TH1 = 0xFF;
        TL1 = 0xec;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重新赋初值
        TL1 = 0xec;
        timer1++;
}

/*******************************************************************************
* 函 数 名       : 调速
* 函数功能                 : 电机调速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aosu()
{
                if(timer1>100)
                {
                        timer1=0;
                }
                if(timer1<20)
                {
                        pwm=1;
                }
                else
                {
                        pwm=0;
                }
}

如果是电机直接接电池也不会烫的这么厉害,而且驱动模块也不烫,只有电机烫。新手小白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