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雕刻机电路维修记

楼主(2014-03-03):
做个台锯,加工6mm铝板,小雕干点重话。不巧进给快了,主轴堵住,烧了电路板,现象是主轴不转了(手控电脑控都不行),咨询阿莫后决定自己维修,阿莫免费给了2个mos管元件。
首先拆下mos管 IRFZ48N 和二极管 IN5822 ,测量后IRFZ48三脚量量短路,IN5822短路。还上新的,,,开机,还是不转!
测量NE555,无PWM输出,再换上,开机,主轴可以转了!
别急,还没完事大吉,电位器拧到1/3才转,到1/2就满了!奇怪,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
耐心的排查每个元件,终于找到, 限流电阻 10欧的那个,也烧坏,而且不是短路,也不是开路,是阻值变3M了!
这下明白了,10欧变3M,老母鸡变鸭啊, 怪不得。。。
找了个最近的22欧还上,终于ok 。。。

还是上张PP吧

网友:
猜测原因是1N5822只有3A,无法长时间承受堵转的大电流,击穿后引起连锁反应。保险丝15A显然是余量太大了,连PCB都烧断了保险丝还没动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测试是mos管先烧坏,再导致5822烧坏的。就算换上10A的mos管仍会坏。

电机堵转是,电流可能超过10A ...

MOSFET先烧坏怎么会导致5822烧坏?相当于100% PWM而已,这时反而5822不会有电流。而且IRFZ48N是64A 14毫欧的管子,不应该连15A保险丝都拗不过。
不过555的驱动能力有限,如果在PWM状态堵转,IRFZ48N有可能因开关损耗过大而发热,但要热到烧掉也不是短时间发生的。

网友C:
上星期电话短信刚搞定主轴卡死烧电路的故障,仅仅是保险丝烧了。
没有找到同样大小的保险丝,改造汽车保险丝代替

ps
lz位的pcb布局好像不一样,我那三保险丝列一排

楼主:
其实就是那个电阻折腾了下(电阻值变了速度能调但不线性),其他换下也快。

楼主:
01要停产,自己懂点维修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还有,我认为换5A保险也可能有问题。第一,电机启动电流大(满PWM开机可能瞬间超过5A),第二,偶尔堵一下(0.几秒)应该允许,否则一点重活不能干。
难道要用单片机做个保护,检测电流、瞬间超界允许? 话说单片机我还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星期电话短信刚搞定主轴卡死烧电路的故障,仅仅是保险丝烧了。
没有找到同样大小的保险丝,改造汽车保险 ...

这个电源板有很多版本,我的是ver2.2  都应该大同小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认为换5A保险也可能有问题。第一,电机启动电流大(满PWM开机可能瞬间超过5A),第二,偶尔堵一下 ...

有慢熔保险,貌似这个15A的就是,所以没起作用。

网友:
做下记号备用

网友D:
楼主 您好,你电路板上面的 VCC+ VCC-的 那些接线头  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烧过保险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FET先烧坏怎么会导致5822烧坏?相当于100% PWM而已,这时反而5822不会有电流。而且IRFZ48N是64A 14毫 ...

我猜是MOSFET先烧坏,但电机不能转,所以电流升至数十安倍,这时PCB底板铜泊过热烧断,致流过电机的大电流流经5822,引致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您好,你电路板上面的 VCC+ VCC-的 那些接线头  在哪里买的啊?

阿莫原厂标配的啊

网友(2014-04-02):
公司的主轴也给我搞烧了 自己动手换了一个3A的上去 就是转速不敢调太高了 堵了还有时间松开 也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