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如何申请M4的样片,周期多久?(已解决)

楼主(2014-03-03):
如题,需要申请飞思卡尔的MCU,不知道会多久。谢谢!

网友:
这个周期很难讲的,主要取决于货源在哪里,如果是从国外发货那肯定比国内发货的要快一点!!

网友A:
如果淘宝有样片零售,会方便很多。

楼主:
谢谢,搜过了,都是K60相关的,问了几个代理商,K10现货比较少

网友:
很快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淘宝有样片零售,会方便很多。

由于飞思卡尔对销售渠道把控的很严,正常情况下很有芯片流到淘宝上去卖,所以淘宝有卖飞思卡尔的芯片,而且价格相对飞思卡尔的报价差距很大的话,很可能是假货。
但我也承认淘宝上确实也有飞思卡尔的芯片在卖,货源来自哪里那就我不清楚啊,上次有个客户从淘宝上购买KL25,价格比我们官方的价格高出1/3,所以淘宝的不一定就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搜过了,都是K60相关的,问了几个代理商,K10现货比较少

请问有没有到e络盟上看看?

楼主:
看过了,国内没货,新加坡和英国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