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这种显示方法,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03-03):
ST7920 12864这种显示方法能显示很多汉字和字符,怎么看说明里面:“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 内置8192个16*16点汉字,和128个16*8点ASCII字符集.利用该模块灵活的接口方式和简单、方便的操作指令,可构成全中文人机交互图形界面。可以显示8×4行16×16点阵的汉字. ”,要显示这种效果好像不行呢?

而我实际做的就是8字4行,这种不知道怎么弄?给个思路吧?

网友:
图片是ps的,不是实际的显示效果

网友:
PS的...没上电哪有字...又不是墨水屏...

网友:
这个卖屏的,呵呵,吓到人了

网友A:
我还能给这屏上弄上美女

楼主:
,没想到啊!

不过是真的能显示很多英文行,比用字库的显示多,这个我可以照个照片,我看到过!正常的英文是显示16个。好像按5*8的字体进行显示,能显示很多!就是不知道地址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啊!

不过是真的能显示很多英文行,比用字库的显示多,这个我可以照个照片,我看到过! ...

不用字库, 以绘图的方式写就可以了. 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网友:
明显是PS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能给这屏上弄上美女

幸好没PS 个阿凡达 3D 画面上去,要不然买家都要这个显示效果,就麻烦了。

网友:
这眼力,直接无语

网友:
绘图的方式可以实现,不过字体就要斟酌了,表示st7920-12864的分辨率目测没这么高

网友:
目测不是128*64分辨率

网友:
  是不是我的笑点太低了

楼主:
不至于吧,确实没注意,没想到这个事上去。主要最近一直在想怎么显示5*8的字符!

绘图方式知道,但是地址怎么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没PS 个阿凡达 3D 画面上去,要不然买家都要这个显示效果,就麻烦了。 ...

+10086

网友:
直接笑喷了,哈哈,lz太搞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确实没注意,没想到这个事上去。主要最近一直在想怎么显示5*8的字符!

绘图方式知道,但是地址 ...

5*8  或者其他形式
去看 7920 手册  可以直接操作ram  画上自己的字模数据就好了

【复制一部分过来】

。。。。。。。。。。。。
提供64×32个字节的空间(由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地址),最多可以控制256×64点阵的二维绘图缓冲空间,在更改绘图RAM是,由扩充指令设置GDRAM地址先垂直地址后水平地址(连续2个字节的数据来定义垂直和水平地址),再2个字节的数据给绘图RAM(先高8位后低8位)
。。。。。。。。。。。。。。。。。。。。。。。。。。。。。。

网友:
这个可以作图的,不过比较麻烦。
参照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无语中!这张图很明显是PS的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