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OpenWrt真的很容易就变砖,安全模式属于Uboot还是Firmware?

楼主(2014-03-03):
MW151RM3G(等同WR703N)
Uboot+Firmware+Art 3部分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编程器固件。

我的Uboot是带HTTPD的刷不死版本,所以即使变砖也还能通过WEB刷机来解救。
我的路由器经常设置一下参数就罢工,只能通过捅菊花大法,电脑(设置好同网段IP)能ping 192.168.1.1了,这时就是安全模式了,但是总是无法Telnet,只能进FireFox浏览器里将Firmware刷进去恢复正常。

那这个安全模式是属于Uboot还是Firmware的呢?路由器正常工作时候Telnet是正常的,就是安全模式中不能连接。

网友A:
安全模式是uboot的吧,,,周六刚刚把703改了8M 64M折腾了一天啊,眼睛都花了。还有另一条703的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模式是uboot的吧,,,周六刚刚把703改了8M 64M折腾了一天啊,眼睛都花了。还有另一条703的尸 ...

可能捅菊花姿势应该有好几种

姿势1 进 uboot的httpd网页模式
亮灯灭了按住不放,然后常亮

姿势2 进 openwrt的安全模式
要闪的时候按住不放,然后狂闪

网友B(2014-05-31):
引用 网友A:
安全模式是uboot的吧,,,周六刚刚把703改了8M 64M折腾了一天啊,眼睛都花了。还有另一条703的尸 ...

昨晚把MW151RM改16M/64M/加USB 折腾了整个晚上,好在有好人做好16M的固件,不然我是怎么都搞不定的。。。刚刷完之后,配置也是痛苦的事情。不过弄好就爽了,网络速度比原版水晶快不少,最要紧的是可以挂载U盘当N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把MW151RM改16M/64M/加USB 折腾了整个晚上,好在有好人做好16M的固件,不然我是怎么都搞不定的。。。 ...

原来是我刷的那个UBOOT不行,经常启动不了,后来找了个稳定的8M UBOOT,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2014-12-10):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我刷的那个UBOOT不行,经常启动不了,后来找了个稳定的8M UBOOT,一切都解决了

回复标记一下,方便下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