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雕木工牌子的制作, 木雕第一课,龙牌

楼主(2014-03-03):
询问做一个木工牌子的完整过程。

我现在了解的过程说下, 请大家指教下:

1: 选择一块“上好”的木料, 淘宝看了下 , 200 块钱可以买20块左右。
2: 选择好要雕刻的图案,用 artCam 制作刀路文件。
3:    雕刻完成, 使用研磨剂+抛光机进行抛光。
4: 用蜂蜡打蜡。

从做家具网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

============================

我的疑问,怎么把雕刻好的木牌从木块上切下来。是 g 代码刀路完成, 还是雕刻完后切下来进行打磨修边?

网友:
切好了雕吧?

网友:
要有好夹具,能保证多次加装垂直度,平行度,怎么搞都不是问题

楼主:
切下来再雕刻, 我疑问就是上面那张图的长方形稻脚怎么弄呢?

网友:
按尺寸编个切割刀路就行

网友:
这个貌似雕刻之后,还有很多工艺要做,红木油漆很繁琐的,我老家很多人做这个,我有个表嫂前几年话4万多买了一个专门的木工雕刻机,专门做这个。
红木都是生漆,过敏的人碰到会很惨的,脸会肿得像猪头

网友:
买了几块檀木料,垃圾PVC雕刻机不给力,下刀只敢到1,不仔细看都看不出龙形

网友:
先用雕刻机开料,然后装到平口钳上雕刻。
前提是精密平口钳,已经校正平行
平口钳侧面加工一个可拆卸靠山,批量加工更方便

网友:
精密平口钳和侧面可拆卸靠山

网友:
怎么生成刀路?雕刻刀种类用哪几种才是正确程序?

网友:
哎,都不会使精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