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的BootLoader中,怎么修改SP和PC指针,实现跳转到目标程序

楼主(2014-03-03):
最近做LPC1788的BOOTLOAD,用来取代JLINK下载应用程序的,打算完成后开源共享,目前已接近完成了。遇到的问题是,当应用程序下载完,要跳转到目标应用程序,此时应该用什么指令,我想在MDK中嵌入汇编来跳转,请帮忙了。
以下是我的关键跳转部分程序。

上图中的两个汇编行实际编译不成功的。

        sp1 = *((u32*)v);//sp1保存了目标应用程序的堆栈指针
        pc1 = *((u32*)(v+4));//pc1保存了目标应用程序的PC指针
        SCB->VTOR = v;//目标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
        __asm("LDR SP, sp1");
        __asm("LDR PC, pc1");
}

网友:
直接函数指针的方式来调用函数即可

网友:
ST官方就有啊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网友: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static uint32_t JumpAddress;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1A010000

/** jump to app. */
void run_to_app(void)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4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楼主:
3,4楼正解,已经成功了。上面的代码,在LPC1788中使用时,还得加上中断向量表偏移。迟些我再完善下,开源

网友:
学习了。好帖子,楼主挺爱专研啊,呵呵

网友A:
如何在sdram中运行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在sdram中运行程序呢?

嘿嘿,这个我还没试成功。跳转之后,SDRAM的部分数据莫名其妙的变了

网友B:
同问如何在SDRAM中运行程序?谢谢

网友(2014-04-12):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我还没试成功。跳转之后,SDRAM的部分数据莫名其妙的变了

已经成功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如何在SDRAM中运行程序?谢谢

在 sdram中运行也是直接函数指针跳转到你程序所在的地址,前提是你要配置mpu,打开sdram执行代码的权限。默认情况下是被保护的,不能执行程序。具体可以参考rt-thread官方4088板子的mpu配置,板子上的应用都是直接在sdram跑的。对于cm3/cm4来说,mpu配置是相同的,代码可以直接用。

网友(2014-06-04):
那个目标程序有什么特殊要求没呀,小弟我也在做,不能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