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同步ram与异步ram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3-03):
如题,各种资料都找不到,

楼主:
这帖子要沉啊,论坛里有没有老师啊,求助

网友:
顶起 好似看过资料 现在毫无印象

网友A:
同步RAM有时钟信号,所有数据是在一个时钟信号的边沿同步?而异步RAM非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RAM有时钟信号,所有数据是在一个时钟信号的边沿同步?而异步RAM非之。 ...

嗯,正解,坐等各路大神补充

楼主:
要做一个ppt,真愁人啊,区别……头都要大了

网友:
google.复制的。我们通常用的6264、628128等都是异步RAM,写操作是靠WE脚的低电平选通的。     同步RAM的区别是多了一个时钟脚,它的写操作是靠时钟沿先将数据锁存到内部的锁存器,然后在片内有专门的逻辑电路控制写如RAM存储体。同步RAM的速度比异步快,一般能达到数百MHz。

楼主:
http://www.52rd.com/bbs/Dispbbs.asp?BoardID=101&ID=131958 先贴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