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分配器请教

楼主(2014-03-03):
近日搞来一个脉冲分配器,用来多脉冲分配用,RS422信号分路,想研究破解下,如下图
据说是德国MOTRONA产的,卖的还挺贵,上边丝印也被擦掉了。。
拿来测试研究了下,加上研究手册,估计主要芯片用的是mc3486+mc3487,其他的应该是缓冲器+数据选择器,可以调节TTL和HTL.
此为手册
其大致原理应该是将RS422差分信号通过MC3486转换为TTL,在分别转成RS422差分,来完成分路功能。
问题是它手册上说明最大频率为400KHZ,而MC3486延迟时间大约为195ns(手册中延迟相加),MC3487延迟时间为181NS,
这个最大的频率是怎么算出来的,跟芯片延迟时间有关,还是跟其板子上的去耦,旁路电容有关呢?
若是跟滤波电容有关,直连的话会不会提升其最大频率?
求各位大大帮忙解疑~

楼主:
自己顶下~希望不要沉了。。。各位看官。。打个酱油也好嘛

网友A:
楼主,总结一下,TTL 用5V电源,HTL用24V电源,一组信号输出,多路信号输出,电平格式可选。

用示波器跟踪一路就是了,应该是先统一到TTL,再选择驱动出去,用到一些差分信号处理芯片,负压电路,三极管组合等。

说的帮不上忙,但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一下,TTL 用5V电源,HTL用24V电源,一组信号输出,多路信号输出,电平格式可选。

用示波器跟踪 ...

谢谢~应该是这个原理,还没有用示波器跟踪,因为信号发生器还没有到。
在他的电路里边,每条线路上都有串联二极管,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另外,对信号识别以及最大频率计算仍有很多疑惑之处。

网友:
用到 波形发生器 示波器 两个神器

网友(2019-10-11):
这个可以研究一下,帖子怎么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