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器上的油门解锁信号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4-03-03):
四个通道的普通操作,接收机上输出的就是 50Hz 的 PWM,而当一开始油门解锁的时候(两个摇杆向内下角只推一下),MCU 是只接收四个通道的 PWM 信号的一个周期吗,持续输出会一直在油门解锁状态,作为接收MCU 端,如何识别油门解锁信号的?谢谢!

网友A:
时间判断   判断在此状态停留多长时间   例如3秒   就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判断   判断在此状态停留多长时间   例如3秒   就解锁

你好,请问判断是什么状态的时间?

网友B:
这应该就像协议 自己可以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就像协议 自己可以定义

使用的市面上的天地飞 WFT-06X,程序方面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A:
当mcu发现接收机输出的pwm为油门最低yaw最大,也就是摇杆左下位置,就开始计数,如果3秒内一直是这个状态,就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mcu发现接收机输出的pwm为油门最低yaw最大,也就是摇杆左下位置,就开始计数,如果3秒内一直是这个状态, ...

当我解锁时,将油门不过是拨了一下就解锁了,并没有3s的延时。

网友:
二楼说的对。很多控制是这样

网友:
如果你解锁不成功可能是你有门最小下限设置不合适导致的   我开始也是搞了好久不能解锁后来看了一些资料结合自己理解调数值最后解锁了

网友:
我说的是   例如3秒    延时长短随你程序设置

网友:
遥控器上的锁只是把油门那个PPM信号一直保持最小,不管你摇杆的状态。
而飞控上的油门锁叫安全锁,不管你油门信号如何,没有经过解锁的信号一律不认,而这个解锁的过程就是自定的手势。

网友:
一个if语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看到高手解答,豁然明了。

网友:
我用的天地飞07 和 08都没有楼主所谓的“解锁信号“啊,对码成功后接收机就直接输出遥控器对应的PWM信号了,至于飞行器油门控制的解锁,个人认为应该是在程序里编写的,就像12楼所说的if语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你就检测通道状态,如果进入你的那个状态,并且停留合适的时间,那就是解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