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OP320-A方案

楼主(2014-03-03):
说有OP320-A文本方案   请留下联系方式,急求

网友:
我有啊,752557325@qq.com,欢迎交流

楼主:
我有OP320有源代码1179377729@qq.com欢迎交流学习,我没有说清楚,我急需要台达文本。

网友A:
完整方案都有。LZ想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方案都有。LZ想做什么?

是台达文本吗?

网友A:
不是,只是功能可以。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OP320有源代码欢迎交流学习,我没有说清楚,我急需要台达文本。

C 编写的 文本void initpic()
{
        U8 i;
        U16 address        ;
        U8  x;
        U8  y;
        U16   z;
    //清零所有画面标志位*****************************************************
        pic_info.has_send = 0;
        pic_info.trsmit_over = 0;
        pic_info.has_timeout = 0;
          pic_info.comm_receive = 1;
          pic_info.comm_page = 0; //普通画面上的瞬时on消息
        pic_info.keypressed = 0;
        pic_info.recvUart0 = 0;  //uart0 recv sign  used in the timer0
        pic_info.recvUart1 = 0;
        //清零所有寄存器标志位
        reg_info. reg_input = 0;  //寄存器输入标记
        reg_info. reg_init = 0;   //寄存器数据初始化标记
        reg_info. button_control = 0; //按钮通讯标记
        reg_info. TEST = 0;  //0-user program 1-test mode
        reg_info. minus_plus = 0;  //0,plus 1,minus
        reg_info. disp_sign_enable = 0;  //enable to display sign,显示正负号标记
        reg_info. alarm = 0; //mode at alarm ,0:user mode,1:alarm mode
        reg_info. pic_changed = 0; //current pic has changed
        //清零所有通讯标志位
        com_info.PG_Comm = 0;  //如果连接的是pg线,1
        com_info. keyin = 0;
        com_info. button_decode = 0; //全局按钮解码标记,解码完毕就清除
        com_info. pass_req = 0;
        com_info. pass_error = 0;
        com_info. update_enable = 0;  //update=1 才可以进行升级
        com_info. screen_scr = 0;
        com_info. write_plc = 0;  //报告plc
//************************************************************************************
        reg_info.pic_changed=1;
        current_pic = system_info.first_pic;  //指向初始画面
        com_num = 0; //上一个画面的通讯指令数目为0,防止进入正常画面切换时影响报警列表通讯结构
        part_number = 0; //part_number  通讯块总数
//**************************************************************************************
        if(system_info.alarm_num<=8)  //防止ram溢出
          {
            i = system_info.alarm_num;  //system_info.alarm_num 报警通讯指令数目
          }
        address = system_info.alarm_commAdd;  //alarm_commAdd 报警列表的通讯指令初始地址
        while(i--)
        {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ntrol = 0x1|(*((U8 *) address++)<< 1);//该段通讯的属性    bit0 is alarm sign,bit1 is pg comm port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r_num = *((U8 *) (address++));//该段通讯指令总数目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art_address = *((U16*)address);//该段通讯指令的首地址uint
        address += 2;
        comm_struct[part_number].cur_state = *((U8 *) (address++)); //储存报警列表返回值地址 //当前状态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mm_pri = 0;//优先级最高  //通讯优先级。0:每次通讯切换通讯一次。10:每10次通讯切换通讯一次
        part_number++;
        }
        if (system_info.rw_plc & 0x1) //有画面号读取功能  //system_info.rw_plc*******1:read plc    ******1*:write current pic_num to plc *****1**:clear dst after read
        {          /*把system_info.port的第一位送给control的BIT0*/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ntrol = (system_info.port << 1) & 0x2;       /* control 格式如下:*/
                                                                             //  bit0=   1,报警通讯;0,正常通讯
                                                                             //  bit1=   1,uart0   ;0,uart1 通讯
                                                                             //  bit2=   1, 寄存器数值批量读取,在数据发送返回时处理数据到通讯缓存的高位.
                                                                             //  bit3=   1, 寄存器数值批量写入,不需要返回值,在数值传递到缓存区时处理数据和校验                                                                         //system_info.port 交互控制的端口,1:pg port 0:485 port comm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r_num = 1;                                  //该段通讯指令总数目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art_address = system_info.read_comm_add;    //该段通讯指令的首地址uint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mm_pri = 0;//优先级最高
      part_number++;
        }
  //批量读取寄存器通讯队列初始化
        if(system_info.reg_read_num<=3)       // system_info.reg_read_num 批量读寄存器通讯块数目
        {
     i = system_info.reg_read_num;  //防止块溢出
        }
        address = system_info.reg_read_add; //num+n*(comm_ins + add + len)(comm_ins 有校验)
        copy_struct.pare_num=0;       //???????
         while (i--)
    {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ntrol = 0x4|*(((U8 *) (address++)))<< 1;
                                        /* control 格式如下:*/
                                      //  bit0=   1,报警通讯;0,正常通讯
                                      //  bit1=   1,uart0   ;0,uart1 通讯
                                      //  bit2=   1, 寄存器数值批量读取,在数据发送返回时处理数据到通讯缓存的高位.
                                      //  bit3=   1, 寄存器数值批量写入,不需要返回值,在数值传递到缓存区时处理数据和校验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r_num = *((U8 *) (address++));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art_address = *((U16 *) (address));
      address += 2;
      comm_struct[part_number].cur_state = *((U8 *) (address++)); //储存在通讯buffer地址(0x80以后)
      comm_struct[part_number].len = *((U8 *) (address++)); //返回值的byte长度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mm_pri = 0;//优先级最高

      //判断是否会溢出,如果超出通讯缓冲区高位就不添加该信息.
      x=comm_struct[part_number].cur_state;
      y=comm_struct[part_number].len;
      z=x+y;
     if(z>=0x100)
      {
        continue; //跳出本次循环
      }

      copy_struct.copy_list[copy_struct.pare_num].s_add=comm_struct[part_number].cur_state;    //左值表示源拷贝地址
      copy_struct.copy_list[copy_struct.pare_num].enable=0;
      copy_struct.pare_num++;

      part_number++;
    }
        //批量写寄存器通讯队列初始化
        if(system_info.reg_write_num<=3)
        {
     i = system_info.reg_write_num;  //防止块溢出
        }
        address = system_info.reg_write_add;
        while (i--)
    {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ntrol = 0x8|(*((U8 *) (address++))<< 1); //bit0 is alarm sign,bit1 is pg comm port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r_num = *((U8 *) (address++));
      comm_struct[part_number].start_address = *((U16 *) (address));
      address += 2;
      comm_struct[part_number].cur_state = *((U8 *) (address++)); //储存在通讯buffer地址(0x80以后)
      comm_struct[part_number].len = *((U8 *) (address++)); //返回值的byte长度
      comm_struct[part_number].comm_pri = 0;//优先级最高
      part_number++;
    }
}
int main(void)
{
        initpic();             //画面初始化 清零标志位
        GPIOinit();                           //初始化io口
        CLOCK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TIMER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Lcd();            //LCD初始化
          Clr_Scr();             //清除LCD内存
        GPIO_ClrBit(ensr485); //485 在接收模式,transmit=1:发送  transmit=0:接收,1168's control pin
        GPIO_SetBit(back_light);//打开液晶背光
        GPIO_ClrBit(buzz);                //关闭蜂鸣器
        GPIO_ClrBit(ensr232);        //置232为接收模式
        while(1)
        {
                com_info.update_enable = 0; //清除升级标记,timer0收到升级命令会立马跳到升级程序。
/*通过JUDGE引脚上的电平决定OP10通过RS232与电脑通信还是与PLC通信并进行相应的串口0的设置和波特率设置*/
                if(GPIO_GetBit(judge)==1)//如果judge==1则链接的是PLC
                {
                        if(system_info.pg_set&0x03!=0x03||system_info.pg_set&0x04!=0||system_info.pg_set&0x018!=0||system_info.pg_rate!=71)
                        {  //如果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波特率与系统初始化的不同,则重新装载
                                switch(system_info.pg_set&0x03)        //通过232与PLC通讯时的数据位数
                                {
                                        case 0x00:
                                                UART0->LCR.WLS = 0; //5 data bits
                                                break;
                                        case 0x01:
                                                UART0->LCR.WLS = 1; //6 data bits
                                                break;
                                        case 0x02:
                                                UART0->LCR.WLS = 2; //7 data bits
                                                break;
                                        case 0x03:
                                                UART0->LCR.WLS = 3; //8 data bits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system_info.pg_set&0x04)//通过232与PLC通讯时的停止位数
                                {
                                        case 0x00:
                                                UART0->LCR.NSB = 0; //Enable 1 Stop bit
                                                break;
                                        case 0x04:
                                                UART0->LCR.NSB = 2; //Enable 2 Stop bit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system_info.pg_set&0x018)//通过232与PLC通讯时的校验方式
                                {
                                        case 0x00:
                                                UART0->LCR.PBE = 0; //Disable parity
                                                break;
                                        case 0x08:
                                                UART0->LCR.PBE = 1;//奇偶使能位
                                                UART0->LCR.SPE = 1;//奇偶位传输检测有效
                                                UART0->LCR.EPE = 0;//奇校验
                                                break;
                                        case 0x10:
                                                UART0->LCR.PBE = 1;//奇偶使能位
                                                UART0->LCR.SPE = 1;//奇偶位传输检测有效
                                                UART0->LCR.EPE = 0;//偶校验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system_info.pg_rate)//根据上位机数据设置串口1波特率
                                {
                                        case 143:

网友C(2017-10-13):
1014293473qq.com  欢迎交流

网友(2019-08-31):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是功能可以。不兼容

有上位机源代码吗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C:
1014293473qq.com  欢迎交流

加不了你QQ

网友(2022-07-14):
我也想要一套op320源码,谁有联系一下我,微信zp17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