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问题的板子,大家都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4-03-04):
记得JLC有个坏一赔五的规矩。

小批量中,出现不好的板子(明显JLC的问题),但是数量很少,这种情况大家如何处理?  JLC如何处理?

PS: 只有少量的坏板,按规矩处理的话,JLC会很麻烦,还要走一遍打样流程。

网友:
少量就算了吧。。。。。。。。不要为了一点点东西麻烦别人麻烦自己!!!!!

网友A:
批量中有打叉板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中有打叉板是正常的

不是打叉的板子

楼主:
买家花钱就是要买固定数量固定质量的货物,卖家是应该提供符合相应的货物。而公司之间的买卖更是这样,如果放过不良品,是对工作不负责,对企业不负责,同时管理严格的企业,每个不良品都要找到问题根源和责任人。

网友B:
按规定处理就是了,符合坏一贴五的规定,就按坏一规五的规定执行,直接在系统售后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规定处理就是了,符合坏一贴五的规定,就按坏一规五的规定执行,直接在系统售后处理就行了! ...

OK,明白了。  为了感谢JLC提供的优惠券,不打算提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够用,就算了,如果必须重新打样,可以索要的

打样的话,我自己控制就OK,割割板子,也不会麻烦别人。
我说的是小批量,要走生产流程,数量是控制的,也不能修(修的乱七八糟,是对用户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明白了。  为了感谢JLC提供的优惠券,不打算提交了。

其实对于符合 坏一赔五规则的,建议大家较真,这不是为难厂家,你们的较真是工厂一种监督,也是品质最后的一道防线,这也就是在订坏一赔五规则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于符合 坏一赔五规则的,建议大家较真,这不是为难厂家,你们的较真是工厂一种监督,也是品质最后 ...

这种做生意的态度很好,顶一下。 以后出现问题,就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