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中共用接地和共同接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04):
看三菱fx1s使用手册,请教大家,共用接地和共同接地有什么不同呢?如图:

网友:
共用接地,就是两个设备,都把地线单独接到一个接地点上.共同接同,这个是两个设备接地先连接,然后再接一根线到地

网友:
感觉还是不是很懂,看图上共用和共同好似一样呀

网友A:
共同接地时,其他机器如果是大电流设备,由于接地线电阻的原因,会在接地点上产生一个随电流变化的不稳定电位,造成PLC接地电位不稳定,可靠性降低

网友:
从理论上确实有区别,但从实际现场出发,几乎都是图3,图2和图1很难实现 .......

网友:
我们图2用的比较多,所有设备的地线,都拖到接地铜排上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A:
共同接地时,其他机器如果是大电流设备,由于接地线电阻的原因,会在接地点上产生一个随电流变化的不稳定电 ...

赞同!接地要接到一点,不能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