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读取HUAWEI手机型号

楼主(2014-03-04):
Linux读取HUAWEI手机信息如下: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2d1, idProduct=1051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2, Product=3, SerialNumber=4
usb 1-1: Product: Android
usb 1-1: Manufacturer: Android
usb 1-1: SerialNumber: 022AUM9M36035604

其中Product和Manufacturer均为Android,而不是具体的型号与厂商。(另外,我的NOKIA手机是可以读出具体的型号与厂商的)

在windows xp下,却能读出手机型号,如HUAWEI P6-C00。

请问这是啥子原因呢???

网友A:
WINDOWS下你怎么读出的,一般USB设备VID和PID都是唯一的,可以通过这个分辨出设备。

网友B:
windows下是可能菊花公司提供了自己的inf文件,然后在inf里面提供了description.
而linux 下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你怎么读出的,一般USB设备VID和PID都是唯一的,可以通过这个分辨出设备。 ...

windows下,我是直接用USB View软件读的。

我刚刚查过资料,说:VID是唯一的,但PID不一定是唯一的。所以,得不到具体手机型号,只能得到设备厂商。
另外,找菊花公司所有智能手机的PID,不知道好不好找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是可能菊花公司提供了自己的inf文件,然后在inf里面提供了description.
而linux 下是没有的。 ...

看图。Products和Manufacturer确实是Android,而HUAWEI P6-C00放在了设备描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