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压超过50V输入的7805,封装SOT252的。

楼主(2014-03-04):
如题:
有没有高压超过50V输入的7805,封装SOT252的。

网友:
这压差,做炸弹啊!!!

楼主:
不要先喷,电流很小。

网友:
TL783,125V 0.7A,有TO263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先喷,电流很小。

你用一个耐压50V以上to252的bjt和一个431做就可以了,高压的线性稳压器价格很高的

网友:
电流小的话直接用电阻+稳压管不行吗?

网友:
加个稳压管就行。

楼主:
现成的产品,原来是30V供电的,现在改成48V,封装必须是SOT252 的,如果换方案就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