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T656的YCbCr422做叠加或者画中画,边界模糊

楼主(2014-03-04):
如何在原视频上叠加一个方框或者画中画呢?
我先尝试在原视频上画了一条线,就是把数据流中固定列的像素替换成固定颜色。
因为每个像素不会同时有Cb和Cr,如果只替换一个像素,颜色就变了。
如果替换两个像素,那这临近这两个像素的周围像素颜色,都会被这两个像素影响。
被替换的像素边界总是会模糊,是不是422编码的固定缺陷啊?该怎么去处理呢

网友A:
需要缓存的,至少缓存几个点,才能对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缓存的,至少缓存几个点,才能对其处理

感谢,缓存几个点是怎么处理呢? 是取平均值吗?还是用什么算法?

Cb1Y1Cr2Y2 Cb3Y3Cr4Y4 Cb5Y5Cr6Y6 Cb7Y7Cr8Y8

比如想把 Cb3Y3这第3个像素,替换成某个颜色Cb0Y0Cr0,如果直接用Cb0和Y0替换,颜色就不对了。那这个Cr0需要怎么填充到原先的 1、2、4、5这几个像素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缓存几个点是怎么处理呢? 是取平均值吗?还是用什么算法?

Cb1Y1Cr2Y2 Cb3Y3Cr4Y4 Cb5Y5Cr6Y6 Cb ...

我试过替换两个像素,比如3和4。
源Cb1Y1Cr2Y2 Cb3Y3Cr4Y4 Cb5Y5Cr6Y6 Cb7Y7Cr8Y8
变成 Cb1Y1Cr2Y2 Cb0Y0Cr0Y0 Cb5Y5Cr6Y6 Cb7Y7Cr8Y8

然后2和5像素会变成半透明的。类似替换进入的0像素和原先的2、5像素各50%的颜色

网友B:
你需要将YUV转换成RGB再做叠加,然后转换成YUV输出
YUV是不允许直接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将YUV转换成RGB再做叠加,然后转换成YUV输出
YUV是不允许直接处理的!!! ...

感谢,YUV数据(YCbCr422)转RGB再转回来叠加也是一样吧?

楼主:
人工置顶一下,等待

楼主:
请路过的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楼上两位不来了吗?再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