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完整?

楼主(2014-03-04):
用AVR串口接收字符串,此字符串字符数量未知,并且不能更改,AVR怎么判断字符串接收完了?

比如说有字符串A=“ABCDEFG”,如果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也是“ABCDEFG”,这时候可以判断它们相等,如果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变成了“ABCDEFGH”,怎么判断呢?主要是如何知道,这个字符串接收完了?

不知道要接收的字符串长度就没法判断什么时候接收完了!

网友:
加一个结束字符,'\0'。或超时。或用第一二个字符制定长度。加CRC校验。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一般末尾加‘0D’‘0A’标识结束

网友:
既要知道结束又要判别完整性,你最好是添加数据长度和校验

楼主:
谢谢各位!

关键是接收的字符串不可更改,也就是说“ABCDEFG”这个字符串不可更改,为了判断它,只是防止字符串数量多,少或者是出错。所以判断长度,或者加标识符都不可行啊。

楼主:
我突然想到,如果把UDA寄存器的数据取出来后,如:rdata[m]=UDR;,UDR寄存器是否为空呢,在UCSRA寄存器里UDRE是不是就能反应UDR现在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接收完了“ABCDEF”,再判断一下UDR是否还有数据,如果有,就表示超过长度了。

但是如果只发送了“ABCDE”呢?

楼主:
哎,最后还是使用了超时的方法,效果还不错,谢谢大家了!

网友:
超时用的多,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