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进入休眠模式,功耗仍然保持320UA,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04):
1.硬件电路:PIC18F66J90最小系统+LCD显示

原理图

硬件反面

硬件背面
2.代码:
#include "all_head.h"

#pragma config OSC = INTOSCO
#pragma config WDTEN = OFF        //关闭 WDT
#pragma config  STVREN = OFF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pragma config   LPT1OSC = ON
#define LED  LATBbits.LATB4
void main(void)
{
     TRISA = 0x00;      //
     TRISB = 0x00;      //RB4 输出
         TRISC = 0x00;      //
         TRISD = 0x00;      //
         TRISE = 0x00;      //
         TRISF = 0x00;      //
     LATA  = 0X00;
         LATA  = 0X00;
         LATB  = 0X00;
         LATC  = 0X00;
         LATD  = 0X00;
         LATE  = 0X00;
         LATF  = 0X00;
     RTCCFG =0X00;
ADCON0 =0X00;
INTCON =0x00;
        while(1)
        {
     LED   = 0;

    OSCCONbits.IDLEN = 0;
        Sleep();                        // enter deep sleep
LED   = 1;
        }

}
供电电压3V,  实测电流在320uA,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功耗呢?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做,仅仅进入睡眠模式..............................期待

楼主:
求帮助,求解答。
查看数据手册中
电气特性应该只有几个uA的电流, 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网友:
程序中
TRISE = 0x00;
LATE  = 0X00;
硬件中e0,e1接电阻到电源,你猜3.3v在10k电阻上会有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