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315e 高温死机

楼主(2014-03-04):
u-boot启动后,利用内部RAM,直接循环闪灯,一但环境温度到了50度就死机了,也无法启动。
开发板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死机时lcs为高。

目前晶振和电源测量都没啥问题,还试了外部电源供电(3.3,1.8,1.0),也不行。
使用了两家的焊接,每家焊了10块板,都是一样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望各位高手指点,现在已经迷茫。。。。

楼主:
不知道技术支持有没有powerpc的,还望回复

网友A:
我们用了那么多8315e,直接上70、80,都没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了那么多8315e,直接上70、80,都没有这个问题呢。

我买的还是工业级的片子,真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晕倒啊,第一次觉得片子不给力

网友B:
死机时有大数据传输吗

网友C:
看看关键部位的电容、石英晶体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机时有大数据传输吗

没有,只有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关键部位的电容、石英晶体是否有问题

关键部位的电容可以再查查,用热风枪吹晶振没有问题,死机时测试晶振信号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测一下,1.0V,1.8V,3.3V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再做进一步推断, mpc8xxx又菜又贵

楼主:
1.0V正常时0.6a,死机后0.3A,会不会和pcb的布线间距,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1.0V,1.8V,3.3V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再做进一步推断, mpc8xxx又菜又贵 ...

mpc8xxx又菜又贵?
这个片子有啥问题?
最近一个项目计划使用mpc8309,

网友F:
是不是电源纹波的事情
自己的板子高温时候电源容易出问题
你吧自己板子的电源割断断开,从demo飞进来 再去做高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pc8xxx又菜又贵?
这个片子有啥问题?
最近一个项目计划使用mpc8309,

MPC83XX其实主要问题还是贵
其他都还ok
话说我们都用octern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V正常时0.6a,死机后0.3A,会不会和pcb的布线间距,有关?

有可能是外围器件引起,例如复位芯片,测一下DDR时钟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MPC83XX其实主要问题还是贵
其他都还ok
话说我们都用octern的了

octern技术支持国内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电源纹波的事情
自己的板子高温时候电源容易出问题
你吧自己板子的电源割断断开,从demo飞进来 再去 ...

这个实验已经做了,还是死机。

网友:
常温下操作没啥问题吗,折腾下?若没问题可以说明供电没问题,高温箱50℃出现问题,查下cpu或其他芯片,还有其他温度敏感器件的温升,可能已超过其正常使用温度范围,仔细检查各datasheet

网友:
CPU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还是多检查代码或者硬件设计

网友G:
1. 环境温度到了50度的时候,CPU温度多少,结温有没有超出允许范围?
2. 重要的一个:温升变化的时候,内存芯片的时序有没有变化?测量一下确认margin是否还足够。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E:
octern技术支持国内有么。。

有代理,技术支持方面完全靠自己了
用octern的一般都是数通行业吧
技术全部靠自己吧
我们从boot到bsp 到上传都自己深度优化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外围器件引起,例如复位芯片,测一下DDR时钟是否输出正常

他跑在RAM上啊

网友:
最后怎么搞定的?

楼主:
没有搞定啊

楼主:
现在准备重新布局p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环境温度到了50度的时候,CPU温度多少,结温有没有超出允许范围?
2. 重要的一个:温升变化的时候,内存 ...

结温的脚没有接出来,目前没有办法得到。
可以排除ddr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结温的脚没有接出来,目前没有办法得到。
可以排除ddr了

每路供电的电流都测量过了吗?
不知排除 DDR 的依据是什么。

你都开始lay板子了,一定是有了怀疑对象吧?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路供电的电流都测量过了吗?
不知排除 DDR 的依据是什么。

电流都测过。现在没有用ddr跑程序啊,所有可以排除了。
怀疑去耦位置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都测过。现在没有用ddr跑程序啊,所有可以排除了。 怀疑去耦位置不好。 ...

电源的话可以用hyperlynx跑一下仿真,看看阻抗满足要求不。

网友(2014-07-04):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也许可以共享下经验?
如果没解决,现在有什么进展?

网友(2014-10-11):
50度并不算高啊。有啥进展没有?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了?
FSL_TICS_Lunmin就是该芯片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如果还有问题建议在此讨论。

网友:
常温没事,高温死机。这个先测试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