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CD现在应该不会继续作为HIFI的标准吧,为何很多人捏.....

楼主(2014-03-04):
话说今天无聊wiki了下时间基本概念

看到CD的采样时间44.1KHZ,也就是22.7微秒采样一次,挺慢的啊,不快啊

是不是说,这种采样方式,其实不是一件挺落后了

网友A:
LZ应该去看采样定理

网友B:
  时钟精度,DAC的精度,以及一些电路优化

网友C:
对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玩意,这个釆样时间已经是了不起了

网友D:
关键是人耳几十年都没进化,还是只能听见20KHz以内的声音,能还原出超声波的SACD和DVD-Audio一直没市场,因为除了老鼠蝙蝠没多少动物懂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去看采样定理

明白了,说白了就是这样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精度,DAC的精度,以及一些电路优化

倒是觉得时钟DAC精度什么的,现在做的应该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玩意,这个釆样时间已经是了不起了

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我的意思是,应该更好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人耳几十年都没进化,还是只能听见20KHz以内的声音,能还原出超声波的SACD和DVD-Audio一直没市场,因 ...

关键是人耳几十年都没进化,还是只能听见20KHz以内的声音,能还原出超声波的SACD和DVD-Audio一直没市场,因为除了老鼠蝙蝠没多少动物懂欣赏。

--------------------------------------------------------------------------------------------------------------------------------------------------------------------------------------------------------------------

嗯,这么说,确实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人耳几十年都没进化,还是只能听见20KHz以内的声音,能还原出超声波的SACD和DVD-Audio一直没市场,因 ...

精辟!一语中的!

网友E:
44.1k 16bit其实对于人耳真的是足够了
目前出现了96k或者192k 24bit的音频文件,其实,提高采样率并不是为了保留更加宽的频谱信息,而是为了把采样噪声推向更高的频段,远离音频范围,这样模拟滤波器的制作就更简单;
然后采样深度有16bit变为24bit也不是为了保留更加细节的信息,是因为高bit,一方面更加有利于数字滤波器的处理(数字滤波器处理完的结果bit位数会高于16bit),另一方面,高bit可以使得数字调节音量的质量更好,失真和噪声更低
所以,原则上44.1k16bit足以

网友:
一般玩音响玩的多的人耳朵都退化了,高音受损严重。

网友:
建议楼主找台信号发生器之类的设备测测自己的耳朵,18kHz还能听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44.1k 16bit其实对于人耳真的是足够了
目前出现了96k或者192k 24bit的音频文件,其实,提高采样率并不是为 ...

有道理,学习了,看来高采样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基本上录音时会用高采样率,做数字反混叠滤波后降到CD速率,然后才出版发行。放音时会做插值,把采样率提高很多倍之后才送DAC输出,这样不但模拟反混叠滤波器好做,而且DAC的sinc频响问题也解决了。

现在很多的录放音CODEC会在内部做回放插值,编程者根本不用关心,只要把原始数据按协议送给芯片就可以出声了。

CD是个数字信道,只要把该传的信息包含在数字域中就能利用这个信道无损传输。更高的采样率是模拟和数字世界相互跨界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人耳几十年都没进化,还是只能听见20KHz以内的声音,能还原出超声波的SACD和DVD-Audio一直没市场,因 ...

这个要顶一下!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人耳几十年都没进化,还是只能听见20KHz以内的声音,能还原出超声波的SACD和DVD-Audio一直没市场,因 ...

对比过foobar和hqplayer在笔记本上回放cd音频
前者原数据直出给windows系统,系统内部可设定cd规格或者更高播放
后者用缺省重取样设置,应该是独占锁定音频硬件输出
明显后者的声音“好听”或“悦耳”

如果上面事实成立,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结论:高码率的音频数据,有助于提高听感。
如果成立,那么重取样的算法就很有意义且在hifi上有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比过foobar和hqplayer在笔记本上回放cd音频
前者原数据直出给windows系统,系统内部可设定cd规格或者更 ...

这个问题很复杂,从CODEC硬件到驱动再到音频框架都有关系。
理论上讲,还原出来的信息永远不会比原始数据所携带的信息多,也就是说44.1K 16-bit的CD音轨,你再怎么数字滤波过采样都只不过是往里面添加噪音,不可能还原出比原音轨更多的信息。
但过采样是有用的,因为还原过程本身就会产生噪音,而过采样是将噪音频谱拉开,使分布在音频范围内的噪音功率降低,从而提高信噪比。打个比方,这是80分和90分的区别,而不是100分和110分的区别,最高分只有100,而理论上你永远不可能拿到最高分,更没可能超越。

再回过头来看Windows,为了满足多音轨混合输出,Windows在音频框架上就做了SRC,目标采样率就是控制面板里的音频格式选项。Windows的SRC算法是很简单的,音质不好,因此Windows提供了更底层的接口,允许以独占模式打开音频设备,这样就可以由应用程序来控制采样率,跳过SRC获得更好的音质。
所以你的结论反了,应该是尽量避免重采样才能获得更好的音质。
最后,其实foobar也有直接输出插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复杂,从CODEC硬件到驱动再到音频框架都有关系。
理论上讲,还原出来的信息永远不会比原始数据 ...

我的对比观察,或许准确的理解为,windows的重取样不如hqplayer的算法。
foobar直接输出插件,很早以前试过Kernel Streaming,和普通模式没发现可听觉的区别,asio硬件不支持。

重取样无法比原始数据增添更多的信息,只会增加噪音,理论是正确的。
模拟信号数字话,本身丢失了信息,数字数据本质上是对模拟信号的拟近。
有没有可能对已有的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取样能获取更好的拟近结果呢?
比如对圆周做了64等切边来模拟,用二次函数插值,做成128等切边,比64切边能更好的模拟一个圆。
只是一种可能哈,我没有任何理论做为支撑,一种朴素的设想。

翻过几年前的帖子,huli关注过数字功放。
从音频数据读取,处理过程都能做到不“损耗”,在数字功放最后的功率放大阶段才调整输出功率,调节音量,会不会保留更多的细节?
有没有条件做这类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