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编写器里面没发现有TINY24芯片型号

楼主(2014-03-04):
CVAVR编写器里面没发现有TINY24芯片型号,是否用什么型号代替呀?急啊!!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吧?怎么会没有呢。

楼主:
你的是那个版本的呀?

网友:
CodeVisionAVR V2.05.3 ,坛子里下的,自己找。其实更旧的版本也是有的,只是我没装有旧版本的了。

楼主:
我用的一个老版本 1.24 的里面没有哦,随便问一下 2.05 用起来稳定不??

网友:
我没用CVAVR做过实际的项目,只是最初学习的时候用了下,后来也只是参考下它的代码而已,所以不管是软件本身的稳定性还是生成代码的质量,我都不怎么了解。

楼主:
非常感谢 LDMega 的回复,我下载了一个2.04版本的CAAVR但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改变了太多了不知道如何使用的
以前的版本是一开始先建立一个项目工程
173930
建立好了跟着如何下一步哦,问一下 LDMega 请指点一下哦在此先谢谢过!

楼主:
File->New->Project(建立一个工程)->Svae As..(另存到文件夹里) 然后再从File->New->Source(建立编写文件)  但在文件栏上的 Project里面的 Configure 一直是关闭状态,我想我的操作错误了

网友:
一样的吧,点新建,弹出你上面给出的那个图片,然后点Project,不是Source,然后就是选At90和Mega系列或者xmega系列,选前者,然后问是否要用向导,点是之后就进到我给出的那个图片了,然后就.......好了,手机回复的,不知道是否有不对的步骤,大概意思是这样了,睡觉。

楼主:
哦!今天太晚了明天我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