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PRS的DTU问题

楼主(2014-03-04):
如图,是某公司DTU产品,可以通过上位机配置自动连接GPRS服务器、电话短信激活gprs连接等功能,还扩展公司自己的AT指令集
但是拆开看里面并没有单片机等其他控制器,只有一个模块,据我所知常见的MG323 SIM900等模块本身并不具备本功能,引出以下几个问题:

1.难道这个通讯模块是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吗?
2.如果1成立,那是不是大部分生产DTU的厂家都是从芯片级的研发开始?
3.如果我做一个DTU模块,用单片机+MG323来实现是否可行?与其相比有什么优势劣势?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把板子翻转一下看看背面?

网友:
这就是单片机加通信模块    封装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把板子翻转一下看看背面?

背面没有

网友(2018-09-10):
把芯片上的金属罩打开 就明白了

网友:
很多GSM模块都可以二次开发的!
市面常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