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初始化过不了

楼主(2014-03-04):
这是原理图,搞了一天,SDIO模拟SPI都试了,就是通信读不到数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上拉不够吧。记得得1K。自己写程序?记住SDIO的命令字仍然是用一根线传的,只有数据才是4根线一块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不够吧。记得得1K。自己写程序?记住SDIO的命令字仍然是用一根线传的,只有数据才是4根线一块儿用。 ...

用1K上拉 ,不可能吧,移植的,不过收不到数据不应该啊,SPI不用上拉也可以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K上拉 ,不可能吧,移植的,不过收不到数据不应该啊,SPI不用上拉也可以阿 ...

你不信,是因为你没遇到过。SPI不用上拉才怪,CS不上拉,经常掉卡。SDIO更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不够吧。记得得1K。自己写程序?记住SDIO的命令字仍然是用一根线传的,只有数据才是4根线一块儿用。 ...

上拉的话,通常47K就够了。

网友:
上拉电阻不是普遍10K吗?有必要用47K吗

网友B(2014-04-16):
找硬件先帮你把功能调通先:
遇到这种情况,先别想着一下问到KEY POINT然后哗的一下解决问题。
首先看看两端引脚有没有虚焊,短路,断路的问题。
然后去找主芯片的关于SDIO的时序逻辑图,根据时序,先看看前置信号是否到位,供电,SD-IRQ这些信号的时序对不对。然后再看看CLK,CMD,DATA这些信号有没有出来,是否有畸变。
至于SPI,现在芯片内部都有弱上拉的,最多驱动能力不够,不会导致功能失效。如果真的驱动不足,在抓DATA,CLK,CMD这些信号的时候会出现畸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硬件先帮你把功能调通先:
遇到这种情况,先别想着一下问到KEY POINT然后哗的一下解决问题。
首先看看两 ...

搞定了,我换个SD卡就可以了,之前用128M的不行,用2G的就可以了,兼容性不好,谢谢

网友:
上拉电阻建议用30K,我们公司用的30K,10K有些卡会有问题。

网友(2014-09-11):
都万用表测了吗?

网友:
在论坛上搜一下.